电机朝下,旋转方向也要变吗?

楼主(2013-05-22):
比如说:本来
电机
是朝上的,顺时针,正桨。现在我把电机朝下,那它是算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还是不用管它,换成反桨就行了?

网友A:
换成反桨就行

网友B:
自己想想啊。。首先桨不用换。。其次。。电机转向肯定要变。。这个还要问啊。

网友C:
LZ把问题复杂化了,简单的说,不论怎么装,桨带字自那一面永远朝上。也不要去在意电机怎么转,关注桨的旋转方向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D:
什么都不变

网友E:
感谢大大的分享!

网友F:
上下是相对的,旋转方向是绝对的,交换组插头不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