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广大模友注意】 太阳耀斑再现X级大爆发 地球GPS通讯或受影响

楼主(2013-05-22):
近日NASA再次发布,5月13日太阳耀斑再次爆发,而本次能量为2013年最强值

根据NASA报道,太阳在上周末开始便爆发多次耀斑,而5月13日爆发为全年最大,也被列为最强烈耀斑,并被列入X级。这也是今年第16次X级爆发。NASA专家也提示,未来地球GPS等通讯设施可能会受影响。

预计在2013年底左右,太阳处于11年的活跃周期段,爆发事件的数量将出现上升。今年4月11日,太阳表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为M6.5级的太阳风暴事件,伴随着最强太阳耀斑的形成,但是其依然属于中等规模的太阳耀斑事件。

科学家将太阳耀斑等级进行了划分,M级表示的太阳耀斑并不是非常强烈,但其可以影响到地球上的通信,直接瞄准地球释放的话,可以在极区看到强烈的极光现象。最强的太阳耀斑是X级太阳风暴,当此类耀斑直接朝向地球释放能量时,可以对宇宙飞船和空间站上的宇航员构成威胁,还可以干扰GPS信号和通讯,造成无线电中断。NASA科学家认为周五的太阳耀斑可造成短时间的无线电波通讯中断,目前太阳处于第24太阳周期,包括SDO在内的数艘NASA飞船正在不断对太阳进行监视监测,跟踪太阳活动和预报空间天气。

NASA 原文章节摘录如下:

Three X-class Flares in 24 Hours
05.14.13

Third Update: May 14, 9 a.m. EDT

The sun emitted a third significant solar flare in under 24 hours, peaking at 9:11 p.m. EDT on May 13, 2013. This flare is classified as an X3.2 flare. This is the strongest X-class flare of 2013 so far, surpassing in strength the two X-class flares that occurred earlier in the 24-hour period.

The flare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a coronal mass ejection, or CME. The CME began at 9:30 p.m. EDT and was not Earth-directed. Experimental NASA research models show that the CME left the sun at approximately 1,400 miles per second, which is particularly fast for a CME. The models suggest that it will catch up to the two CMEs associated with the earlier flares. The merged cloud of solar material will pass by the Spitzer spacecraft and may give a glancing blow to the STEREO-B and Epoxi spacecraft. Their mission operators have been notified. If warranted, operators can put spacecraft into safe mode to protect the instruments from solar material.

These pictures from NASA's Solar Dynamics Observatory show the three X-class flares that the sun emitted in under 24 hours on May 12-13, 2013. The images show light with a wavelength of 131 angstroms, which is particularly good for showing solar flares and is typically colorized in teal.
Credit: NASA/SDO

Four images from NASA's Solar Dynamics Observatory of an X3.2-class flare from late at night on May 13, 2013. Starting in the upper left and going clockwise, the images show light in the 304-, 335-, 193- and 131-angstrom wavelengths. By looking at the sun in different wavelengths, scientists can view solar material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thus learn more about what causes flares.
Credit: NASA/SDO

On May 13, 2013, the sun emitted an X2.8-class flare, peaking at 12:05 p.m. EDT. This is the the strongest X-class flare of 2013 so far, surpassing in strength the X1.7-class flare that occurred 14 hours earlier. It is the 16th X-class flare of the current solar cycle and the third-largest flare of that cycle. The second-strongest was an X5.4 event on March 7, 2012. The strongest was an X6.9 on Aug. 9, 2011.

On May 13, 2013, an X2.8-class flare erupted from the sun -- the strongest flare of 2013 to date. This image of the flare, shown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was captured by NASA's Solar Dynamics Observatory in light of 131 angstroms, a wavelength which is particularly good for capturing the intense heat of a solar flare and which is typically colorized in teal.
Credit: NASA/SDO

网友:
这段时间无故炸机的都可以怪罪到太阳风暴上了

网友:
请问DJI 会采取什么样措施呢?    全民停飞总动员?

网友:
这个咋办呢???

网友:
不用GPS模式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
上次说是遥控器问题   现在又说太阳?  这不是忽悠我们用户吗?  你说太阳问题  为什么偏偏只有NAZA出问题呢?

网友:
您的理由真好

网友:
赶紧直接飞到太阳上去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这是温馨提示,不是什么推卸责任,我非常奇怪某些人脑子里的逻辑,以及对DJI敌对的态度。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DJI还是会通告给广大模友注意。

网友:
采取全面停飞的措施贝

网友:
模友注意

网友:
大約什麼時候可以正常使用GPS ??

网友:
下午刚刚飞了,还不错,因为是阴雨天气

网友:
DJI还是很负责的,注意到了这些能提示模友,无论是什么目的但出发点是好的,不管大家说DJI的产品怎么样,但作为DJI飞控的用户,我就看不下去了,为什么你们就一直炸机呢?这是为什么呢?我玩NAZA半年多NAZA工作一直很正常,为什么我的DJI飞控就不炸呢?因为飞控问题炸机的不可能没有,各种炸鸡问题都有。所以大家不要在借题发挥转牛角尖了,解决问题才是王道,而不是各种借题发挥的声音,让DJI静心为大家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天到晚听你们各种喷。

网友:
以后炸鸡就不用联系大疆了  直接找太阳吧

网友:
这样的提醒很贴心,非常感谢!而且希望类似的善意提示,DJI能一直坚持下去。

一个善意的提醒,没必要非要对号入座,不管飞控再怎么可靠、再怎么完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了飞控仅仅是用于辅助飞行。

网友:
提醒总比无声强

网友:
。。。。。。。。。。。。   商家也是好意提示嘛   怎么还成了推卸责任了呢
说句心里话  虽然我飞WKM心里也不是很托底  可能也是被掉高闹的吧   但是我的NAZA WKM ACEONE还真没罢工过   顶DJI  至少在我手里的   质量还是过硬的

网友:
不是做了24小時測試,gps有問題會自動轉姿態模試,不會影嚮飛行的嗎**********

如果gps能影嚮了飛行炸雞, 那就否定了之前所說gps有問題而不關gps的事炸雞的說法  ,又不是有人說開了gps炸雞是其他問題,gps不會導致炸雞的嗎*****??

自打嘴巴了,哈哈哈

网友:
不見了我的貼????

网友A:
不是做了24小時gps測試嗎?
不是gps失效會自動轉到姿態模式嗎?????
又說gps有問題不是及不會導致炸雞嗎? 有些人之前還肯定的說炸机不會因為gps的問題, 那現在怕甚麼gps的影嚮呀??????  有問題有姿態模式啊!
那就自打嘴巴了, 哈哈哈, 以後所有人不要再說失控不關gps的事了

网友A:
不要再冊我的貼,我會再貼一百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温馨提示,不是什么推卸责任,我非常奇怪某些人脑子里的逻辑,以及对DJI敌对的态度。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 ...

说的太有理了,"奇怪某些人脑子里的逻辑,以及对DJI敌对的态度"  这正好说明了DJI工程师为什么无故的删帖行为!商业利益高于 逻辑态度啊

网友A:
商业利益高于 逻辑和态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做了24小時gps測試嗎?
不是gps失效會自動轉到姿態模式嗎***** 又說gps有問題不是及不會導致炸雞嗎?  ...

ls的  都说了不仅干扰GPS 还干扰无线电传播。。我们假设GPS干扰 你使用姿态 但是你控被干扰 如果你设置了失控保护飞控这时候会转失控 但是大家都知道失控保护一定会用到GPS数据  到时你说是谁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商业利益高于 逻辑和态度啊

有些时候就事论事 人家就是做个提醒你而已! 你可以听可以不听 不愿意用 就换一个飞控呗 你非要在这个比较危险的时间飞行 也没人拦得住你!

网友:
明眼人看问题。。。这里我就呵呵过好了。  要说某人某商有想法。都只是一厢情愿。这里是网络。什么人都有。奸商可怕。但是披皮的模友(从商角度看)同样可怕。请别对号入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时候就事论事 人家就是做个提醒你而已! 你可以听可以不听 不愿意用 就换一个飞控呗 你非要在这个比较 ...

那就是說飛控系统不靠普呢,,
我是說gps有問題, 應該姿態能定著jj, 就是gps受干擾了, 自動轉回姿態模式, 那還說甚麽用gps回航呀??? 就是自動由gps轉了姿態模式, 由自己操作回航.
如果轉換中不會發生很多人說的jj發狂亂衝, 那怕gps干扰???? 自動轉姿態操作, 如果飛遠了看不見, 就姿態+fpv, 如果沒fpv又看不見jj..... 抵死了, fpv飛這麼遠...
有些时候就事论事 人家就是做个提醒你dji 你可以听可以不听
不愿意改進及自己有問題 就不要客戶加錢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最後在這問你, 現在比较危险的时间飞行, 你是否都不會飛嗎???
但如果你自打嘴巴要飛, 也没人拦得住你!
還有不要座飛机!

网友:
我發貼要待審核

网友:
一个提示而已,飞控又不是万能的,别把飞控想的那么神,你要想这种时候也能玩,你买全球鹰去玩啊(说不定也不行),这种新闻本身关注度就不高,但确实对我们会有影响,DJI能在这个时候提醒用户既能减轻用户的损失也能减少自己的麻烦,有什么不好?

网友:
大疆很贴心,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温馨提示,不是什么推卸责任,我非常奇怪某些人脑子里的逻辑,以及对DJI敌对的态度。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 ...

那些都是小学吗没毕业··高中就有说到太阳黑子和耀斑对地球通讯设备的·

网友:
GPS模式下被干扰或感觉不对就立即切回姿态,打足杆量还是可以拉得回来的。但是因为GPS模式下飞起来很简单,太过依赖GPS的话,切回姿态就不会飞了,更危险。。。。。今后出去玩不光要看天气预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冊我的貼,我會再貼一百次

你这种胡搅蛮缠的就应该封掉账号。

网友:
没有天文学知识看来不行了

网友C:
这样的提示还是很好的,当然前阵好多NAZA摔了DJI也应该解释一下。

网友D:
新手不懂,只看不说!

网友E:
看来是不能飞啦~放家里落灰吧

网友F:
还是注意点好,卫星状态不好就不要用GPS啦,以防万一

网友G:
友情提醒是对的。。。绝对安全的飞行器是么有的。

网友H:
像这样弄,商家以后都不敢发言了。口水都会淹死

网友I:
以后有这类提示 最好给所有的用户群发短信

网友J:
感谢提醒
我是来看S B的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