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在地面上实时查看飞机电池电压

楼主(2013-05-22):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用BB响来监控电池电压,只有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才有报警,不

能实时查看,而且如果飞机飞得太远的话,还会出现听不到的情况。

我现在出去飞,一直都把Android手机开着EZ-GUI,用无线串口连接飞控,实时查看GPS

坐标,高度等信息,MWC也支持查看电压,但是需要稍微修改一些电路。

其实很简单,用两个电阻把12.6v的电压分压到5v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电压输入到空余的

遥控器输入接口上,然后打开MWC监控电压的功能,手机开着EZ-GUI就能看到电压了。

电路的制作如下:

程序config.h里面,要打开下面两个:
#define BUZZER
#define VBAT

因为电压报警是蜂鸣器的子功能,虽然新版本已经将两个分开了,但是2.2的,只能这么

改。

如果你是mega2560,接的遥控器8通道,还要改:
#define OVERRIDE_V_BATPIN                   A15

如果你用的电阻是如图所示的,那么电压就能正确显示了。如果你找不到一模一样的电

阻,比如我,我就用了4个2k的电阻,做了1/4的分压,就需要修改VBATSCALE = 101。

手机上显示的电压,就像这样子,而且可以在手机上设置低电压报警,报警声由手机发

出,这个不管飞机有多远,都能听到。

网友A:
用EZ-GUI的话.我现在只会用兰牙!LZ用到数传了吧~

网友:
顶个~虽然没用WMC,确实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Z-GUI的话.我现在只会用兰牙!LZ用到数传了吧~

把10米的蓝牙升级到500米的无线数传,只需要150元,详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778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不错,先顶再研究

网友:
此贴必须要顶,有技术含量。

网友B:
收藏了,顶起,没有八通遥控无法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顶起,没有八通遥控无法用么

我是天7的遥控,飞控上有8个输入口。第八个输入口是空闲的。
所以我用来测量电压了。

网友:
好帖子!!玩MWC的非顶不可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C:
老大:你这个监控画面是如何实现的能否传授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这个监控画面是如何实现的能否传授一二?

Android手机开着EZ-GUI软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
/********************************************************************/
  /****           battery voltage monitoring                       ****/
  /********************************************************************/
这是配置文件中的一段,看明白了,也就知道这个电压功能了,程序里介绍了这两个电阻,用初三的物理知识算一下分压也能自己求出阻值。

唉!我一直也奇怪这个电压功能在界面中怎么没看到显示,看了楼主的贴子,才想起去看一下这个固件,其实常常脸红一件事,就是围观我们放四轴的人常说的一句话,这东西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却是连个配置文件都没细看的飞手而已!
//#define VBAT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activate the vbat code

   /* for V BAT monitoring
       after the resistor divisor we should get [0V;5V]->[0;1023] on analog V_BATPIN
       with R1=33k and R2=51k
       vbat = [0;1023]*16/VBATSCALE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define BUZZER ! */

网友D:
挺想问一下楼主,你出去飞都开着EZ,只是为了显示数据呗,是不是只有当用手机控四轴时,才会出现当来电话可能产生危险的问题?还有你飞时,有时间看电话么,还是打到定点看电话?

网友D:
还有这个问题是在哪注释的呢?     #define OVERRIDE_V_BATPIN   A15    A15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问题是在哪注释的呢?     #define OVERRIDE_V_BATPIN   A15    A15代表什么

你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A15就是遥控器输入的第八通道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想问一下楼主,你出去飞都开着EZ,只是为了显示数据呗,是不是只有当用手机控四轴时,才会出现当来电话 ...

我的手机用双面胶贴在控上的。我没用过手机控制,只用遥控器控制。来电话没关系。

一般手动飞行的时候,还是能瞄一眼看看高度,速度之类的。

还有你打AUX开关切换状态的时候,手机会有语音提示,告诉你什么功能打开了,什么功能关闭了。GPS信号如果丢失,GPS_Hold会被强制关闭,也会有提示。

如果打开定点定高,就可以在手机地图上指定目标点,让他自己飞了。

网友:
真希望能多学学!

网友:
现在都有电调连接板,上面要是直接焊上电阻在板上,并且引出针脚,可以用杜邦线方便连接多好

网友D:
那个EZ-GUI我试过,应该在高度距离等状态上设上语音,可调,可关,就方便了,不用低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EZ-GUI我试过,应该在高度距离等状态上设上语音,可调,可关,就方便了,不用低头看

他可以自动报高度和电池电压,我觉得太烦人,关掉了。

网友D:
我手里是34K和22K电阻,算了一下分压值,与51K和33K电阻分出来是一样的,也是4.95V,不知可不可以,另外,我接上后,在GUI里显示电压一直是12.4,不变,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是34K和22K电阻,算了一下分压值,与51K和33K电阻分出来是一样的,也是4.95V,不知可 ...

你在config.h里面没有把BUZZ打开吧?

其实电压计算本来是用来蜂鸣器报警的。只有打开了蜂鸣器,主进程才会计算电压。

网友:
这个肯定是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是打开了,只是A15是不是被别的占了还真不好说,比如云台增稳啥的

那你到底是接在哪个针上面的?

网友:
你们在讨论天书

网友:
楼主,我用的3.3k和5.1k分压的,用A0和A3都试过了,但是电压怎么调都不准呢?只是在一个电压上下1v准,要不高压准,要不10v准,在调整就差1v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3-06-21):
我的依然是12.4,一直不变,电阻直接接在电池上,电池是11.37V快没电了,接在电池上以后用电压表测分出的压值是4.43和6.93,是对的,BUZZ和那个什么BAT也打开了,也换成A15了,中间引出的杜邦线(万用表一个针是接在它上面连的,说明杜邦线没问题)也插在第8通道上了,但是就是12.4V不变,不放电阻,它也是12.4V

网友D:
刚想起个问题,8通道从来没开什么模式,隐约记得好像有个BEEPER什么的,于是在GUI中把它全点开了,这回有反应了,但还是不对,值确实是闪了11点几,但是是在各种值之间跳,从11点几到12点几,还是哪里不对,这块儿的AUX4全点亮,是不是把这个蜂鸣器打开的意思,好像有点作用,但哪里还是不对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10米的蓝牙升级到500米的无线数传,只需要150元,详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 ...

pm下你的数传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想起个问题,8通道从来没开什么模式,隐约记得好像有个BEEPER什么的,于是在GUI中把它全点开了,这回有反 ...

我确定只要config.h里面打开了beeper就行了,无需配置AUX打开buzz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下你的数传链接?

淘宝搜索“穿墙王 无线串口”

网友D(2013-09-12):
有没有懂的,教教我,把哪个变量放到debug中看看,到底哪个值有问题,现在这个软件,就是航点飞得很顺利,但手机屏太小,为啥PC端软件这些功能还没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测量,我心中的痛呀,这么长时间没弄好,原因不明,上个星期天去玩,第一次飞出170米,高度30米,这个角 ...

想起来了,单片机测量电压,需要参考电压。

而MWC就用供电的5v电压作为参考的。

我用的是4合1电调,内部是开关变换的电源,供电比较稳定。

你的可能是单独的电调,低端的电调是用线性稳压提供5v电源的。

如果你的参考电源不能保持稳定,随着测量的电压一起上下波动,结果就是测量的结果几乎不会变化。

我建议你,把飞机绑在桌子上,把飞控版上的5v电源接上万用表,然后50%油门用完一节电池。

看5v电源会不会波动。0.1v也不行。

测量的时候注意安全,可以把电线延长出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懂的,教教我,把哪个变量放到debug中看看,到底哪个值有问题,现在这个软件,就是航点飞得很顺利,但 ...

我反正准备上APM了,等有了资金。
APM是无人机飞控。

MWC只是模型飞控。

网友D:
嗯,这么说,估计是了,今天更讨厌的一件事发生了,这两天总在琢磨画个四旋翼可折叠的中心板,又不想用那种方方的长条形中心板,就是觉得三轴那种漂亮,画得差不多了,基本大小和我现在的三轴中心板差不多,觉得挺满意,突然发现重心是个大问题,现在的形状等于是个蝴蝶形下边加上5*5的飞控板位置,但四旋翼的重心应该是在飞控中心,所以蝴蝶形状包括臂,重量都集中在前面了,后面一点没有,要是在前面再加上狗,偏沉得厉害,这根本就不行呀!!!这设计就这么拉倒了,看来除了异形那种形状的长方形中心板,四旋翼折叠是没法整的,要是做成板凳形太难看了...费了半天劲,夭折了

你要上APM,你没先用你的飞控试试海盗么?

网友D:
APM用什么资金?一块板也就不到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用什么资金?一块板也就不到300元!!!!

全套500多了。

前半年时间花在航模上的要接近4000了。

下阶段准备MWC装固定翼上,四旋翼换机架,换电机,换飞控。数传换3DR。好多钱啊。

先把MWC的FPV多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这么说,估计是了,今天更讨厌的一件事发生了,这两天总在琢磨画个四旋翼可折叠的中心板,又不想用那种 ...

如果你确定供电电压不稳的话,那就要上单独供电了。

机架我准备直接买蝗虫的异性机架。

网友:
不看好三轴么,只玩四旋翼!海盗3.01刷进去了,还没打开地面站试呢,新买的数字舵机在路上,手里的模拟舵机,刷海盗不能玩

网友:
海盗3.01竟然支持我的模拟舵机,好像可以飞,刚才看了你说的蝗虫机架,是不能折叠的,玩四旋翼,我是没车,要是不能折叠,不适合我玩,所以我现在看好三轴,经群友提醒,我感觉我的折叠图还是有可能的,把下板加长3CM,上面放接收机,下面挂电池,可以配重,电调还是放在电机下,可以减小中心板前部重量,差不多!

网友F(2013-11-12):
请教,curis se 的板电压信号应该接在那个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curis se 的板电压信号应该接在那个脚上?

不是很清楚。但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遥控接收的那些接口都可以接。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清楚。但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遥控接收的那些接口都可以接。

再请教, 我现在接了个蜂鸣器在D8上,可MWC默认解锁是不响的,如果我想要在解锁时响两下,要如何改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 我现在接了个蜂鸣器在D8上,可MWC默认解锁是不响的,如果我想要在解锁时响两下,要如何改代码啊?

...

我在这里说的是MWC, 你的飞控好象是APM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说的是MWC, 你的飞控好象是APM吧?

就是MWC Curis SE lite
http://abc-rc.pl/templates/images/files/995/mwc-crius-se-pb-ds-v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MWC Curis SE lite
http://abc-rc.pl/templates/images/files/995/mwc-crius-se-pb-ds-v1.pdf

MWC代码自由度很高的,想要什么功能,自己就改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代码自由度很高的,想要什么功能,自己就改改吧。

不是专业程序员,改改参数可以.加段代码还没这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代码自由度很高的,想要什么功能,自己就改改吧。

嘿嘿,今天无事试改了下代码居然成功了在go_arm里加了句alarmarray(0)=3,现在解锁时会听到两声BB啦。好玩

网友G(2015-04-02):
你好,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启用buzzer以后直接提示文件太大,无法上传到飞控,promini的板,该怎么解决

网友H:
楼主用的是115200的无线串口??还是在程序里吧飞控的串口1波特率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启用buzzer以后直接提示文件太大,无法上传到飞控,promini的板,该怎么解 ...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1:换2560CPU的板子
2:想办法关掉掉其他不用的功能。比如定高,之类的。自己看看,代码里面留了不少给你减少空间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是115200的无线串口??还是在程序里吧飞控的串口1波特率改小了?

全部都要改成一样的,小一点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1:换2560CPU的板子
2:想办法关掉掉其他不用的功能。比如定高,之类的。自己看看 ...

非常感谢,顺便问下,你有没有用过海盗的固件

网友:
这个要用数传才行吧?

网友(2015-06-13):
还有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