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罗美图传屁股上的A-B切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22):
就是这个a-b切换的 有什么作用

网友:
同问 我也刚买了 问卖家他就说 切换到那个清楚就可以,简直屁话嘛 连个说明书也没有个  还有那拍小开关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也是胡乱拨 拨到有视频就停止

网友:
当你收发放在同频,如果没有信号的话,就切换ab频道。

网友A(2013-06-28):
接收机上有A,B开关,当你想用5678通道的时候,需要将开关放到B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有A,B开关,当你想用5678通道的时候,需要将开关放到B上面。

正解

网友:
我用的也是罗美1,2G     拨来拨去就8通道,拨到B这边清楚 ...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