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小摆车主轴结构

楼主(2013-05-22):
主轴锥瓦是不是和0618一样可以从轴承座里面卸出来更换,能给个图最好了

网友A:
能更换,问题是从哪淘新的轴瓦?拆件成本太高。

楼主:
轴瓦是直接拉出来还是有紧定螺纹呢?

网友B:
有锁紧螺母的!

楼主:
轴瓦内孔是锥面,外孔是锥面吗,跪求结构图片,自己顶下不沉

网友C:
主轴打开过。不下10个,但我发现的轴瓦,意然全是钢铁材料的
也没有看到过与0618一样,两头有螺纹的
因为没能拆下轴瓦,于是我猜这个轴瓦也铸铁的外壳之间没有螺纹。
只是一个过赢配合罢了,利用锥面的自动定中心功能,最后手动的调节左右的轴窜动量,过到较小的旷量罢了

楼主:
轴瓦可能是白铜合金,大概是木榔头敲进去?摆车图上似乎两个轴瓦座带手紧滚花挡圈

网友C:
滚花挡圈,只是装饰用的,上面有一开口,后来上海车的用塑料作了,这个可以证明它没有任何其它作用。
刚才特意去打开了一下主轴。并用磁石吸了轴瓦。确认全是钢材质,没有任何特殊材料。
轴瓦与本体之间没有任何螺纹(从加油孔可以清爽的看到里面的轴瓦上,没有任何螺纹)
轴瓦与轴体之间配合的角度,未测!
但轴瓦与主轴有四个锥面在配合,这个在加工上会有很大的难度。不知以前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D:
没有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