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选个控,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22):
日本手和美国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还是看看本地模友都是用什么手。那样在一起有时候调机各方面比较方便

网友B:
用美国手

网友C:
早期前辈 主流日本手 ····后期 主流美国手了··

网友D:
multiplex是你不二选择、

楼主:
日本手和美国手有什么区别?请大神指点!

楼主:
multiplex好像很多米啊!德国进口!新手适合吗?

网友E:
很好很强大帮堆~~~

网友F:
美国手 左手是油门 玩直机比日本手简单
日本手 右手是油门 玩固定翼更好
只是习惯问题,习惯了那个手都一样

网友G:
看贴必回

网友H:
看帖回帖

网友I:
新手TH9X 我就在用这个

网友J:
习惯了那个手都一样

网友K:
同为新手,在XG6和6EX中纠结中

网友L:
关键看你的接收机,控都是小钱,后面接收机才是大钱,动不动10个接受很正常,有米就futaba,我建议你买地平线的 dx7s 可以用30块的山寨接收机 ds7s有200毫瓦,功率也大,300米以内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同为新手,在XG6和6EX中纠结中
xg6啦,xg6是xg8的阉割版

网友M:
内容中国手

网友N:
习惯了都一样,边上的魔友用什么手就选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