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炸机同时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3-05-22):
今天刚开始飞的时候很好,后来用GPS定点定的也很好,左右飘也就10CM左右,但是基本能定住,接着我给油门上升到20-30米高度,第一次飞NAZA有点紧张,我试着慢慢收油门,收着收着油门在百分之四十七八的时候貌似一个电机不转了往下翻着各种空翻动作就下来了,我紧急打油门也不好使了,就这样NAZA就跟地面亲密接触了,损失一个碳纤维管,脚架,两个APC桨。NAZA下降的时候油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怎么才能让他最快速度下降?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A:
这是在哪???新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哪???新疆???

你怎么看出来是新疆,这是内蒙,鄂尔多斯

网友B:
我自动返航的时候能降到五米每秒
手动最多不到2米每秒
要不晃得厉害
或者下降的时候水平飞一下,能减少晃动

网友:
美丽的风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动返航的时候能降到五米每秒
手动最多不到2米每秒
要不晃得厉害

我试试,零件还没到呢

网友C:
不要垂直降落。最好的办法是左右或者前后摆动这下来。类似侧飞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垂直降落。最好的办法是左右或者前后摆动这下来。类似侧飞下滑。

好的  等按好了 试一试

网友:
非常关心事故原因

网友:
用的是什么固件?
选的是哪种起飞方式?
电调的行程有没有校准?

网友:
飞机本身连接都检查好在看看是不是飞控的问题比较合理

网友:
一看就是技术问题,永远记住这个事:多轴下降不可能马上就突降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