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入手风神50电动版,大家看下我的配置,

楼主(2013-05-22):
机身:风神50E(600级)电动版本皮带传,控天9Ⅱ, KDS900
陀螺仪
加KDSN690
舵机
锁尾, JRes539舵*3 , AX-600H无刷
电机
, 好盈 HobbyWing80A电调,22.2V5000h
电池
, 大家赐教

网友A:
还缺一个双向降压器。

网友B:
80A电调包你飞悬停就烧 电调应该用150A,好盈150A也只能飞悬停,暴力3D也会保护 或者用高压版120A,12S电池,

网友C:
看看这个风神50,改了轴传动,无副翼,好盈150A电调,蝎子4025, 6S5200电池,GV8000 三旋翼陀螺,斜盘亚拓DS615,尾舵S9254,格式4.8V 4500毫安接收电[url=
]风神电50首飞

网友C:
简单视频

网友C:
这个稍微好一点

网友D:
风神油动的空机可以不改动机身就可以上电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