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不合理

楼主(2013-05-22):
欲哭无泪我的450d01 买回来一个星期只有放弃 远离吧设计不合理的华科尔.买kds吧!

网友:
为什么不买450PRO呢~?飞越也好··有钱最好YT 自己配电子设备·

网友A:
华科尔的东西从来不看!

网友B:
怎么不合理说说看,也学习一下,只吐槽没意义

网友:
大鸡还玩华的就是挑战自己~

网友:
华科尔就是做小机子的  大鸡不够看啊

网友C:
不合理就換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合理说说看,也学习一下,只吐槽没意义

设计缺陷球头螺丝m2的轻轻一碰就断.换一个180
别的飞机都是m2.5以上的

网友:
呵呵,这学费交的。。。。滑坑爹配件不便宜,小蚊机还凑合能接受

网友:
很好很強大幫堆~~~

网友D:
换个旋翼头吧,光吵也没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东西从来不看!

华的控至少在国产控里还是不错的,鸡鸡就不说了,现在全部静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华的控至少在国产控里还是不错的,鸡鸡就不说了,现在全部静态

华科尔可能是生不逢时,好的设计都被人家先占了,他家又不想走别人的路,自己又拿不出好的设计,所以出了不少瞥脚设计,给人的感觉整个团队没有冒尖人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可能是生不逢时,好的设计都被人家先占了,他家又不想走别人的路,自己又拿不出好的设计,所以出了 ...

其实华应该在遥控器和三轴上多下点儿功夫,这方面华多少还有点儿优势。国内鸡鸡生产方面,华还不如不涉足,扯多了徒耗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就換掉啊

在那买的呢?

网友F:
球头螺丝M2.5以上?这是从何说起哇?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那买的呢?

这个是被您改装了吧

hf99 (2013-05-23 15:36:51):
别人的我450d01准备改

0577mx (2013-05-23 15:38:24):
看样子是我们的 TL45110-01

大桨夹球头 被改过了

网友:
居然真的有人玩华科尔的4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旋翼头吧,光吵也没用啊

换个旋翼头球头又不一样0很麻烦的

网友G:
楼主。建议你返厂修好后。出掉吧。。返厂的话。应该不用花180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球头螺丝M2.5以上?这是从何说起哇?

球头螺丝丝扣华科尔是2.0的所以容易断其他飞机都是2.5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华应该在遥控器和三轴上多下点儿功夫,这方面华多少还有点儿优势。国内鸡鸡生产方面,华还不如不涉足 ...

看华的控上了双传功能,有一点夺人眼球之嫌。其实控的遥控功能平常使用看不出好坏,主要是使用手感与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建议你返厂修好后。出掉吧。。返厂的话。应该不用花180那么多。。

联系了 不敢啊 服务非常差 好像看笑话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球头螺丝丝扣华科尔是2.0的所以容易断其他飞机都是2.5以上的

450球头基本都是M2的牙吧?你那个花科尔应该是更小的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球头基本都是M2的牙吧?你那个花科尔应该是更小的牙

看看旋翼球头丝扣就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个旋翼头球头又不一样0很麻烦的

不在向华科尔投一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就換掉啊

跟我的SJM325sz(480)摇臂很像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旋翼球头丝扣就 知道了

我做得更彻底,曾经有个长球头是分体的用M2螺丝上的

网友H:
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自己解决,不足之处自己动手改下,还是很好的,起码精度很好,很轻盈很稳定,再加上华的接收、陀螺仪一体,我感觉很好用,1300元全套性价比很高,当然炸机用华的配件就不划算了,还好与yT配件兼容当然可以选飞越配件啦,至于楼主说的球头,其他飞机球头只有桨夹上面用2.5,其他球头还是2.0,我的华V450d01也是把桨夹换成飞越的,华的桨夹可以用2.5的攻丝重新扩成2.5的就可以通用了,对于模型爱好者来说这点改动应该不难吧,总价下,任何产品根据使用人的不同而有很多不见人意的地方,我们把产品通过自己的手变成合适自己的也是模型乐趣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自己解决,不足之处自己动手改下,还是很好的,起码精度很好,很轻盈很稳定,再加上华的 ...

.华科尔质量确实不敢恭维.改成2.5的吧旋翼臂受力又不行了.买原装的又没有卖.售后又不理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华科尔质量确实不敢恭维.改成2.5的吧旋翼臂受力又不行了.买原装的又没有卖.售后又不理人

哈哈,你说对了,我也是买华的桨夹球头也是买不到,不过也好,慢慢的把旋翼部分和易损件全换成飞越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东西从来不看!

D10 咋样啊? 也是华科尔啊

网友:
华科尔,保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你说对了,我也是买华的桨夹球头也是买不到,不过也好,慢慢的把旋翼部分和易损件全换成飞越的也不 ...

hf99 (2013-05-20 18:53:45):
问一下 舵机不在中点位置。调整devo10控.调好后每次开机又回到原来位置怎么办?

machiandy (2013-05-20 18:56:43):
什么飞机

hf99 (2013-05-20 18:57:43):
华科尔 新V450D01

machiandy (2013-05-20 18:58:18):
舵机复位,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
摇臂不在中间的话,取下来,舵机复位后按照中间位置装上去

hf99 (2013-05-20 18:59:14):
呵呵不行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H:
引用 楼主:
hf99 (2013-05-20 18:53:45):
问一下 舵机不在中点位置。调整devo10控.调好后每次开机又回 ...

机器舵机置中只能调个大概,细致的要靠控的微调来调,按道理对频成功后会读取控里面的数据会马上置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器舵机置中只能调个大概,细致的要靠控的微调来调,按道理对频成功后会读取控里面的数据会马上置中的啊 ...

机复位,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
摇臂不在中间的话,取下来,舵机复位后按照中间位置装上去.摇臂齿套不到中间位置.微调10控好了但是每次开机又复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机复位,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
摇臂不在中间的话,取下来,舵机复位后按照中间位置装上去.[/b ...

那么,你经常遥控是不是不存储数据?比如开机后是0,然后你调到+10,那么你下次开机遥控是0还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你经常遥控是不是不存储数据?比如开机后是0,然后你调到+10,那么你下次开机遥控是0还是+10?

控调好+5臂正位 下次在开机控+5但是臂不在原来位置要把控调到+10臂才正位以此类推不得其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控调好+5臂正位 下次在开机控+5但是臂不在原来位置要把控调到+10臂才正位以此类推不得其解

控应该没问题,那最大的可能性就会接收了,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只有只有排除,如果不影响使用,就将就用吧,经常在二手区转转,收个二手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应该没问题,那最大的可能性就会接收了,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只有只有排除,如果不影响使用,就将就用 ...

每次都要校正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那买的呢?

這台是這下面這篇7樓kuntan大大的機子,他改了飛越旋翼頭 飛越十字盤 連桿和球頭,飛越的槳夾球頭是m2.5 十字盤和舵臂球頭才是m2.0
關於華科爾V450D01(主體TAROT 450 FBL 接收RX2703H-D)
http://www.rctw.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834&fromuid=90202
我剛玩450pro時配華牌rx2618接收,舵臂裝在接近90度並沒有動微調校正舵臂水平,而是停懸試飛看機子偏那邊再調舵機連桿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這下面這篇7樓kuntan大大的機子,他改了飛越旋翼頭 飛越十字盤 連桿和球頭,飛越的槳夾球頭是m2.5 十 ...

先把华放一边!买一个kds平衡仪的比较一下在说1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把华放一边!买一个kds平衡仪的比较一下在说1

kds450平衡仪的要周末才有货等待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kds450平衡仪的要周末才有货等待中

kds450平衡仪的要周末才有货等待中也就是6月初

网友I:
买机子要考虑配件丰富,充裕的机型才能入手

网友J:
权当交学费吧

网友K:
华的小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权当交学费吧

华科尔不作为球头螺丝买不到 售后不理不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机子要考虑配件丰富,充裕的机型才能入手

kds450还可以吗?

网友I:
kds的还行.不过卖配件的也就那几家.450的大众化机型还是pro的靠谱.配件,升级件几乎做直机配件淘宝店都有.价格不会因物以稀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kds的还行.不过卖配件的也就那几家.450的大众化机型还是pro的靠谱.配件,升级件几乎做直机配件淘宝店都有.价 ...

这个华科尔害得我只敢买平衡仪的了

网友I:
自从华不再单独出售舵机齿.我就把华的所有小鸡全都岀了.连控都没留.虽然亏了不少钱但不在受制于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从华不再单独出售舵机齿.我就把华的所有小鸡全都岀了.连控都没留.虽然亏了不少钱但不在受制于华了.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华的小鸡不错

呵呵试一试华科尔450d01

网友L:
华科尔的450可以换成飞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华科尔的450可以换成飞越的啊

飞越的空机来重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