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做的北极星首飞成功

楼主(2013-05-22):
        新手朋友的自制北极星,太重了,缺点就是太重并且动力严重不足 。有个40度的角度就上不去失速了。只能手抛起飞,朋友不敢飞,负责手抛,俺做试飞手。

        新西达2212,1400KV电机,8*4桨

          飞机1100克,怀疑推重比顶多只有0.6。长1.4米。下图是和我的悍马对比。

网友A:
不错啊 绍兴朋友。。?是90翼展的吧。我前几天也做了架70翼展的,750克,飞是好飞,速度蛮快。不知怎回事发热厉害啊,不知是不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绍兴朋友。。?是90翼展的吧。我前几天也做了架70翼展的,750克,飞是好飞,速度蛮快。不知怎回事发 ...

是啊,绍兴

网友:
顶呕液哥 KV1400的2212电机 你配40A电调 可以改成8060桨或者8040三叶桨 动力应该会提升一点

楼主:
飞机大,所以稳,还是大飞机好玩

网友:
我的70翼展,用2212KV2450 6*4桨,水面轻松起飞无压力~~

网友:
bucuo 不错 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XXD2206KV2450 6030桨,可以试试,很轻松

网友(2015-06-08):
你的电机有安装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