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电机和电调及电池飞3分钟发热厉害

楼主(2013-05-22):
请教模友, 前几天再做了架北极星 翼展70的 用XXD2212-2200 HY40A  7寸桨。2200电池飞3分钟下来,电池 电机 电调发热厉害。换6寸桨也一样。冷却后水面滑跑,电调保护了,要等待几分钟才又可以电机动作。以前也是这个配置没有这么烫的。连电池电调连线都是烫的。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

楼主:
顶起,没有老模知道的啊。。。。。是不是电调用的大了?

网友:
兄弟,我怀疑你的电调是放在机身里的,热量散发不出去,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847
你看我的这个帖子,我现役的北极星动力配备和你的是一样的,连续飞个10分钟下来,电机是比较热,但手可以摸,电调我因为是外置的,所以微温,北极星这飞机最需要考虑的就是电调散热问题,因此我在做北极星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的

楼主:
这是我第3架北极星 第一架电调是放里面的 第2架放机背上飞到退役 现在这架不知怎回事,刚才拆了换30A的也是很烫 换了电机也一样 不懂了。。。。

网友A:
换个好盈40A的电调试一试,下来有点温度,但是不是很烫。还有一种办法最好用704硅胶把电调密封了,再外置安装在机背,药到病除!咯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盈40A的电调试一试,下来有点温度,但是不是很烫。还有一种办法最好用704硅胶把电调密封了,再外置安 ...

我用的就是好盈40A的电调,把皮剥了用704硅胶密封,昨晚试换了新电机 新电调也是一样发热(烫手)现怀疑是不是那3条加长线的问题 (不过以前用的也是这3条加长线)今晚再检查下。。。。。。

网友:
我的是704涂满,只露散热铁皮在外面,放在机背上。温度也比较高,但还不至于保护、

网友(2015-06-08):
你的电机有安装角没?

网友:
kv2200用七寸桨是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