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FMS的幻影4000,前轮转向舵机要怎么接?

楼主(2013-05-22):
舵机是通过一个框固定在前起落架上的,前轮收起的时候打方向舵,轮子还是会动,但由于空间小,基本处于卡死状态,容易烧舵机。

网友A:
设置混控 而不是用Y线和方向舵链接 混控开关和收放起落架开关设置成一个 收起起落架同时关闭混控 前轮就不转了 放下起落架时候 开启混控 前轮转向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混控 而不是用Y线和方向舵链接 混控开关和收放起落架开关设置成一个 收起起落架同时关闭混控 前轮就不转 ...

谢谢,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