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白求组啊!急!

楼主(2013-05-22):
帮我看看是什么元件,急死我了。谢了。请:

网友A:
电阻
电容
稳压二极管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150欧姆电阻

网友B:
楼主与其在这里问,不如认真的花点功夫去看看相关的电子书籍,这些田中的电路看着没几个东西,其实还是需要相关知识的。加油,祝早日成功。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B:
楼主与其在这里问,不如认真的花点功夫去看看相关的电子书籍,这些田中的电路看着没几个东西,其实还是需要 ...

老大,快告诉我吧。谢了,急。啊。前面说的貌似都不正确。把型号发给我吧。谢谢啊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A:
电阻
电容
稳压二极管

貌似第三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C:
另外想提提楼主, 12C508 & 12C509A 是 "单片机" , 新买回来之后还要烧录器张 "软体" 写进去之后才可以用 !

网友B:
型号图上就有,如果电阻,电容,二极管都看着累的话。。。。。楼主还是加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第三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我也不是很确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大,快告诉我吧。谢了,急。啊。前面说的貌似都不正确。把型号发给我吧。谢谢啊

电阻是150欧姆,但功率不知道(电阻是讲功率的)发光二极管限流用1/8瓦够了。
电容1是电解电容,47uF,耐压不知道(电解电容是讲耐压的)要大于电源电压。
电容2是普通的电容0.1uF,瓷片,就行。

网友:
这点基本知识都不懂

你想做什么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150欧姆,但功率不知道(电阻是讲功率的)发光二极管限流用1/8瓦够了。
电容1是电解电容,47uF,耐 ...

泪奔,谢了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C:
另外想提提楼主, 12C508 & 12C509A 是 "单片机" , 新买回来之后还要烧录器张 "软体" 写进去之后才可以用 !
...

这个懂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150欧姆,但功率不知道(电阻是讲功率的)发光二极管限流用1/8瓦够了。
电容1是电解电容,47uF,耐 ...

老大,图最后那个圈是什么?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B:
型号图上就有,如果电阻,电容,二极管都看着累的话。。。。。楼主还是加油啊。

那个1s2是什么啊?

网友E:
圈是端点的意思,真心推荐你买一本电路理论 一本模拟电路 看十分钟就不会问这些东西了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E:
圈是端点的意思,真心推荐你买一本电路理论 一本模拟电路 看十分钟就不会问这些东西了

是我圈的最后一个

网友E:
而且看的出来楼主无非是做个舵机测试器。。。。。DIY这种东西,楼主要是再买本数字电路来啃两天基本自己也可以设计一个了,如果自己只是起个组装自己焊的作用估计也什么都学不到

网友:
冒死给你个站外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551958.htm

网友:
算了  给你详细分析一下吧,第一张图是个PPM的解码器,R1是一个150欧姆的电阻,你能买得到的电阻都可以用,它的作用是拉电平和分压,电阻值只跟二极管亮度有关,你就算换个1M的电路也能用,只不过灯不亮了

网友:
第二张图是一个1S的直流电机驱动器,跟上面综合起来看就能做成有刷直流遥控,47那个是47uF的电解电容,注意极性,焊反了会有清脆的爆鸣声,0.1是0.1uf的瓷片电容,无极性,随意焊就行,IRF7413是个驱动器,所以1s2是个稳压管,因为没有升压电路,所以估计在4v以内,1s2是什么标注方法我不知道,所以判断不出来具体的稳压值,需要具体值的话就跟我们讲讲这个电路的输出,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楼主 这个是做电子调速器吧 我也想做 这样吧 单片机部分 你搞定 其他部分我来弄 。我们合作如何 ?

楼主:
RE: 小白求组啊!急!

引用 网友E:
而且看的出来楼主无非是做个舵机测试器。。。。。DIY这种东西,楼主要是再买本数字电路来啃两天基本自己也可 ...

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第三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赞同!!!

网友:
这些初中就学的,如果连这些都不懂,那先恶补电子知识再玩模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