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轴还轴承

楼主(2013-05-22):
一个台钻主轴拆下来了。轴套拆下一个轴承,前端有个盖不知怎么拆了。盖上有4个小洞。轴承在后面请教下怎么能拆下来。

网友:
其实就是个螺帽拿冲子搞

网友:
我的台钻这个位置是有螺口的,四个孔是用于扳手卡位孔

楼主:
没找到这种板手,不知道叫什么名。早上夹台钳上拿冲子一顿砸,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这种板手,不知道叫什么名。早上夹台钳上拿冲子一顿砸,下来了

你要干嘛??换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嘛??换轴承?

钻改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改铣

改吧,又一个掉进去的,掉进去就出不来了,最后一算钱,还不如直接买台小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