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舵机改造实际操作疑问

楼主(2013-05-22):
朋友给了两个辉盛的9克塑料舵机,其中有一个线不够长,自己拆开焊了根长点的信号线上去,然后两只舵机都用Y线接到接收机上,开机测试才发现原来两只一样型号的舵机竟然是互相反转的,由于摇臂是反向安装的,好小子主翼上的舵机和舵角位置都已经定死无法改变,造成两边副翼任何操作都是同向运动,无奈只好按照fakir在2010年发的帖反向舵机改造图!改装普通9克舵机以适应双平尾及收放!进行改造。
帖里介绍说要同时将两根电机导线和蓝白色电位器信号线反接,而目前市面上的标准舵机只有两种线:黑红白或棕红橙,我改造的舵机原来的线就是棕红橙,我换上去的长线是黑红白,由于信号线颜色与帖子内容根本对不上号,只好自己分析,我先互换了电机导线,然后将黑白线对调,上电测试,舵机对控制信号没有反应;然后换回来,再改成黑红线对调,上电测试,电池刚接上,电位器上就冒烟了,舵机直接挂了。
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是否该帖中介绍的舵机改造方法只适用于非标准舵机,或是文章已经老了,不适合目前新型号舵机操作,还是我调整的线有误?
下面把原帖中的几张图转过来,另外提一下,我今天改造的舵机三根信号线并非入下图中的结构并排在线路板上,而是棕线在下,红、橙线靠的很近在线路板上部,红线在中间。

网友A:
电位器左右两根线调换,马达两根线调换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
另:信号线的黑红白对应的就是棕红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左右两根线调换,马达两根线调换

难道应该是红白/红黄线对换?黑/橙色应该是零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应该是红白/红黄线对换?黑/橙色应该是零线吧

一共换四根线,电位器外侧两根互换位置,马达两根线互换位置。纠结颜色干啥。

网友:
楼上说的就对了,改4根线,舵机厂牌不同颜色也会不同

网友:
就按照5楼说的~~想不成功都难,哈哈

网友:
我也碰到过13元假辉盛炖鸡的反向炖鸡,买来一堆里面有个反的,郁闷的是装上才发现,,,,
楼主不用那么纠结吧,你才开个好的,对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3-06-26):
本贴折开的舵机线全是黑,只能是一折掉线马上就焊,否则搞混了。

网友B:
为什么不在控里直接调反向?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在控里直接调反向?

……
反向舵机一般是用在襟翼上的,输入的是同一路通道,要求打舵的时候一个顺时针转,一个逆时针转,其中一个舵机要反向
你改遥控器里的反向做不到同一路输入一个正向另一个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