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拉固定翼电机座的DIY。高手都来指点一二。

楼主(2013-05-22):
请教前拉固定翼电机座的DIY。高手都来指点一二。由于是新手,在练模拟器,偶尔手痒用J3试飞,操作不慎,电机座碰地面,浆断了,电机座也断裂。师兄们,你们的电机座是怎么做的,我借鉴一下,最好带图和说明,我菜鸟。能调整拉力线的最好不过。谢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配置木片,配个GWS电机座,和小型的赛斯纳那样安装简单方便!

网友A:
我用 饮料瓶盖,怎么炸都不烂。 呵呵。楼下继续

网友B:
用可乐瓶盖不错

网友:
木块也行,看你有什么材料用什么.

网友C:
这要看这J3的大小了:

(1)  小J3多是EPO机,机头粘一块钻了孔的轻木板(防火板)做电机座。
      从后手推复位,再补些AB胶或热溶胶便行。
      太破烂的可在前面加粘一块小木板,用电机十字架量度位置钻孔就好了。

(2)  大J3多是轻木机,电机座都是立方形木架,撞烂后不损背后的防火板。
      可买倒 U 形的电机安装架,铁的5至13元,铝质可调的约40元。用长自攻
      螺丝固定在防火板上,再把电机十字架装上便行。

(3)  电机前拉力线:  用小垫片加在十字架和电机座之间,对尾,先调约向右2度
       向下2度。试飞后据电机反应再调。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这J3的大小了:

(1)  小J3多是EPO机,机头粘一块钻了孔的轻木板(防火板)做电机座。

太专业了,陈伯大好人呀。,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这J3的大小了:

(1)  小J3多是EPO机,机头粘一块钻了孔的轻木板(防火板)做电机座。

正想要了解电机的安装,太有用了。

网友:
方法很好,先学方法

网友:
我的电机座也断了,我的解决办法是:换新的。

网友D:
用2-3MM的铝板做,装马达的端面往右略倾斜2度,拉力线右下2-3度。

网友:
小去处,大学问,陈伯讲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3MM的铝板做,装马达的端面往右略倾斜2度,拉力线右下2-3度。

不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2-3MM的铝板做,装马达的端面往右略倾斜2度,拉力线右下2-3度。

这个要看个人习惯

网友(2013-11-02):
下次买飞机要求店主赠送一个

网友(2014-07-29):
引用 网友A:
我用 饮料瓶盖,怎么炸都不烂。 呵呵。楼下继续

请问:电机固定到饮料瓶盖上很好弄,但饮料瓶盖怎么固定到EPP泡沫飞机上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可乐瓶盖不错

请问:电机固定到可乐瓶盖上很好弄,但可乐瓶盖怎么固定到EPP泡沫飞机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电机固定到可乐瓶盖上很好弄,但可乐瓶盖怎么固定到EPP泡沫飞机上呢?

先把可乐瓶嘴固定到飞机前部。
可开个孔,瓶嘴穿过去,后面堵实,胶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把可乐瓶嘴固定到飞机前部。
可开个孔,瓶嘴穿过去,后面堵实,胶上。

没看明白 后面堵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把可乐瓶嘴固定到飞机前部。
可开个孔,瓶嘴穿过去,后面堵实,胶上。

呵呵,谢谢回复。
看上去好复杂的样子,也不那么容易实现和固定好哦。
我以为是单取瓶盖呢,看你说的瓶嘴,也就是要从瓶子上截取一部分吧。
我的悍马EPP,在空中马达连木块座一起飞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 后面堵实?

瓶子嘴嘴装在机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谢谢回复。
看上去好复杂的样子,也不那么容易实现和固定好哦。
我以为是单取瓶盖呢,看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