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解决450sports尾管松动的问题的?

楼主(2013-05-22):
RT!多谢大家!!

网友A:
用一个尾舵机固定支架 顶在尾管和塑料件上

网友B:
拉紧后,打孔自攻丝之

网友C:
缠两圈双面胶带,再塞回固定座里面,锁紧..

网友D:
"450 SPORT/V2尾管夾座改裝螺絲" , 塔羅跟冰人都有這類產品, 便宜又有效
請參考我的blog
http://wcbear.blogspot.com/2013/05/450-sport.html

网友E:
说明书里有答案!

网友F:
打磨尾管插进去的那一部分,打磨后你会发现,是螺纹状的,装进去比之前效果好很多!

网友G:
把夹座取下来用沙纸沙 就好了

网友H:
换金属尾管座。

网友I:
有省钱的做法,有花钱的做法,看你选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