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小白关于naza-m与华科尔D10接收机连接调试

楼主(2013-05-22):
求大神教小白关于naza-m与华科尔D10接收机连接调试
因为刚入魔不久,
怕自己搞的不好,
求大神带一带~~分享一下经验或者技巧,方法~~

网友A:
一通道和二通道调换接线,3.4.5.6.7通道顺接。在控上把5通道,6通道设置成三档开关。7通道设置为旋钮控制。这样接线基本完成。调试的时候也可以把6通道设置为旋钮控制方便远程参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通道和二通道调换接线,3.4.5.6.7通道顺接。在控上把5通道,6通道设置成三档开关。7通道设置为旋钮控制。 ...

感谢……  大校!

网友B:
只用futaba。。。。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futaba。。。。飘过

网友(2013-08-1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D%D3%CA%D5%BB%FA和楼主也用一样的接收机 请严重注意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