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小弟淘到一个伺服电机,请进来帮忙,谢谢了!

楼主(2013-05-22):
小弟淘到一个伺服电机 ,是小日本的,后面编码器都坏掉了,现在出线短路有很大力矩,相线之间电阻1欧左右,编码器也是小日本的,小弟想研究后一步步用起来,在淘宝上搜这个样子同品牌的编码器要300多,比我电机还贵很多,哪有便宜点的编码器能安装上去用?如果原来是2000线的是不是必须要买一个2000线的?小弟从来没玩过伺服,感谢不吝赐教的各位师兄,先谢谢了!至于安装后如何把编码器调整好,是下一步攻克事情。

网友A:
调整好编码器后还要一个比电机和编码器贵得多的驱动器

网友:
这不好玩,如果要让它动,可不容易,

网友B:
可以配个变频器玩玩

网友:
算了,直接放弃吧。

网友C:
建议:解决短路后,配变频器当无刷电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配个变频器玩玩

我怎么看不出那是哪呀?

网友:
楼主这是三菱还是松下伺服电机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解决短路后,配变频器当无刷电机用。

短路?请问怎么判定是短路的 ?伺服电机的相间电阻多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编码器后还要一个比电机和编码器贵得多的驱动器

伺服电机 有没有通用的驱动器?

网友:
我也有个直流伺服电机,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你怎么就认为通用驱动器就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请问怎么判定是短路的 ?伺服电机的相间电阻多大?谢谢

抱歉,当初没注意看帖子。以为你说线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