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 自制超大1.8翼展KT好小子 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22):
在家用kt板做了一个1.8米的好小子 用腰推的方式  有一个kv980的a2212电机 10寸桨11.1v推720g 飞机重1000g左右
求问        (01) 低kv的电机适不适合做腰推?
      (2)我这配置能飞么?
      (3)同样的电机桨  前拉与后推有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
飞这样的机机没问题,很多FPV载机都是用低kv电机的。你这个配置能爽飞,不过不会快

网友:
机翼弄上反角好飞

网友:
一直羡慕全手工的高手。

网友:
从翼型和翼展看飞起来阻力可能会比较大,飞机好像比较重,动力可能会稍有些弱;由于动力偏弱所以可能飞起来会比较容易失速。同样的电机桨  前拉与后推飞起来感觉还是有区别的。飞行特性也不完全一样。自己感觉背推的要好飞一些。

网友:
容易失速吧

网友:
学习中,有翼形的。

网友:
顶一顶  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