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DIY没计思路

楼主(2013-05-22):
我有个想法,翻了很多坛帖没见有人探讨,在这提出来,欢迎大家讨论。看草图(草图有点短胖,只是示意一下),深入思考一下,或能仿真一下可能有点意思,DIY也得创新啊,本意是不降或少降低强度的前提下诚轻重量方便在家维护,
图一,底座(注意不装线轨改滑装滑块)

楼主:
图2,托板(装导轨增加了托板强度,y行程灵活可调,板材易得,如图结构加因加工冲击力始终在四个滑块中心可减薄托板,抗变型应该更好)

楼主:
图3,底座加托板,此结构玩单立柱铣的都明白只不过改龙门了,还省防屑板了。这样总重减四分之一了吧。

楼主:
其它还没想,请问各位高手总体装配是否可行,机体重心稳定性可细化。可能不是原创,请有同样想法的别拍砖,手下留情。

网友A:
挺有想法,就是看你什么时候,jj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有想法,就是看你什么时候,jj能出来了

其实我五无,无技术、无装备、无经验、无场地、无时间,一时半会做不出来,让你失望了!

网友B:
行程X刚性X结构系数=重量。想又轻刚性又好不要用铸铁,只能用全封闭式焊接

网友C:
这种结构只合适行程小的,行程大了台面要长就变成跷跷板。

网友D:
图上这个做出来也是几百kg   优势在哪里?

楼主:
RE: 省钱省力-铸铁机槽钢机DIY新思路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只合适行程小的,行程大了台面要长就变成跷跷板。

120-160kg的中小行程,设计好的话干钢没同题,y长的话加工木长件适合。

网友C:
这种结构做到能干钢只会头重脚轻,一点都不合理。只能短行和玩下软金属还可以。

网友:
有想法。就是中毒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X刚性X结构系数=重量。想又轻刚性又好不要用铸铁,只能用全封闭式焊接

行程X刚性/结构系数/冶金工艺水平=重量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只合适行程小的,行程大了台面要长就变成跷跷板。

参照数控铣bf20和bf20vl的x长/y宽的没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做到能干钢只会头重脚轻,一点都不合理。只能短行和玩下软金属还可以。

机子摆地上干活的不多,如果弄个盘架再四点固定就不用撅着屁股干活了,省腰,当然设计时考虑好了摆着用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上这个做出来也是几百kg   优势在哪里?

请看第三张图

网友(2013-10-12):
这样做我看行。

网友:
如果底座是第一张图那样,第三张图左下角那样的时候应该会倒掉吧,
其实定龙门铣的底座外形都跟WSJ差不多

网友:
曾经设计过一款这样的,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是X轴Y轴的螺母座要安装在X轴托板的两面,空间太小,上不了螺栓,即使费劲拧上了,也无法调整,只能靠加工的精度保证,成本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