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车和小钻一结合,生了个小铣床——总装今天完成,试运行,继续改造

楼主(2013-05-23):
高兴啊,2个多月前来的这个毒坛,买了210小车,开始了折腾之路,先折腾了一个小车的铣架,(有些问题,不太好用,现在拆了,正在改进中),买了小钻,今天终于把小铣床的框架搭起来了。

网友A:
做得不错,现成的十字工作台,加个焊接的立柱?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当初也想到了,机头太重,主要是主轴和电机的重量,往上摇时很紧,不知我加上气撑会不会好些。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皮带轮是单买的?是的话,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现成的十字工作台,加个焊接的立柱?

底盘和立柱是用3段槽钢做的。焊的。

十字工作台上淘宝上那家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当初也想到了,机头太重,主要是主轴和电机的重量,往上摇时很紧,不知我加上气撑会不会好些 ...

不需要气撑,Z轴升降那块加3:1的伞齿做减速 即可!

网友B:
这立柱燕尾是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立柱燕尾是怎么装的。

立柱燕尾是两部分,立柱是一大一小两个型号槽钢合起来焊上。燕尾板是打孔,锣丝固定在槽钢上的,我刷漆时刷在一起了。

网友C:
果然是 新手一个,

入伙的高   弄得不错!

不知z和立柱的连接,是否足够坚实? 机头分量不轻啊

网友D:
做的不错,做工细家伙事全,红色的台钻好用吗?我有台蓝色的,为了出力不小,但是很不合我意,底座太轻,立管太细,你的呢?

网友E:
这机头伸出太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 新手一个,

新入伙的高手   弄得不错!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纠结的,头太大了。做下来才发现做大了。但也没办法,最多只能再小20,再小电机都放不进去了。

现在头和机器部分是用燕尾板连接。可能要用配重或气撑解决。

高手不是,看了论坛的很多老贴,营养成份足啊,潜水学习了好多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做工细家伙事全,红色的台钻好用吗?我有台蓝色的,为了出力不小,但是很不合我意,底座太轻,立 ...

我这个是地恩的,我觉得不错,在虚标500W 600W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可以老老实实的标国标250W,足见厂家的态度。轻是轻了点,我打10的钢板,14的柱铁下肉很快啊,立柱可能有1.5厚。打算下一步把这个小钻也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头伸出太长了点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机头长了,但现在麻烦了,立柱固定掉了,机头缩短之后估计和拖板的行程配合有问题,伤脑筋了。

网友:
不错。立柱要是前后对换一下,比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地恩的,我觉得不错,在虚标500W 600W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可以老老实实的标国标250W,足见厂家的态 ...

嗯。。。我的也是,我那个便宜,立管也就有0.5那么厚,钻个东西抖的厉害,不过这价格也就凑和着用了

网友F:
电机头重心高点哦。不知机头出轴装皮带轮这头下面装有轴承否?
非空载过久可能动平衡有失,继而皮带松紧度有减。
固定电机机身如何?!加轴承套出轴如何?!-----------------tyc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G:
蓝色电机是台湾的吗。跑步机上的吗,多少钱入的

网友H:
这个工作的窝,怎么看着那么像西洋的忏悔室~~~

网友I:
俗话说 每一个车改铣的人  后来都买了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头重心高点哦。不知机头出轴装皮带轮这头下面装有轴承否?
非空载过久可能动平衡有失,继而皮带松紧度 ...

是啊,电机头是个长型的,主轴是有轴承的,电机下面没有。锣丝固定皮带轮,轮子上有键齿,皮带松紧度问题是有点头疼。我打算用绿色那种PE带子,自己粘的皮带,坛友说是用火烤一下就粘上了,但试过一下好像粘不紧。不知各位以前是用什么方法接皮带。

机身上有2个固定眼,固定不住,我用16的硬铝车了四个角,使劲摇了摇,感觉挺稳的。先用着看了。

网友J:
“先折腾了一个小车的铣架,(有些问题,不太好用,现在拆了,正在改进中)”
请教楼主,我也准备车改铣,你说的(有些问题,不太好用,现在拆了,正在改进中)指的是哪些问题,怎样改进?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色电机是台湾的吗。跑步机上的吗,多少钱入的

是的,淘宝上的3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俗话说 每一个车改铣的人  后来都买了铣

是啊, 一条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折腾了一个小车的铣架,(有些问题,不太好用,现在拆了,正在改进中)”
请教楼主,我也准备车改铣, ...

主要问题有几个,一是中拖板强度不行,要把锣丝全部扭紧。略微还是会晃。二是我原来的铣架的压铁是纯平的,夹件不稳,会打铣刀,危险,而且件就废了。最好不要用台钳类的固定方法来固定工件,还是用多颗锣丝垂直的方法来固定,台钳只有中间一个力,铣几刀一震动件就松了。不像立铣,工件因为重立是自然向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有几个,一是中拖板强度不行,要把锣丝全部扭紧。略微还是会晃。二是我原来的铣架的压铁是纯平的 ...

谢谢指教,看来改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第一感觉也是头伸得太长了,其他地方不错

网友:
头伸的不是一般的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工作的窝,怎么看着那么像西洋的忏悔室~~~

第一眼看到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电机头是个长型的,主轴是有轴承的,电机下面没有。锣丝固定皮带轮,轮子上有键齿,皮带松紧度问 ...

皮带还是用常用的吧!好好想想,有办法的。pu带粘的,要是用三根有怕不统一,不建议。电机出轴放皮带轮后出轴还有伸出多少,能在这头加轴承否。不然,手摇是不动,但负载久后便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当初也想到了,机头太重,主要是主轴和电机的重量,往上摇时很紧,不知我加上气撑会不会好些 ...

加配重个人认为更简单

网友:
自己折腾完,可能比买个成品还贵。。。。

网友:
不错,立柱前面的两个加强筋弄到后面就好了。机头前伸可以缩小一些,更稳定。

网友:
不错,用钢锯,有毅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淘宝上的300块

力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柱燕尾是两部分,立柱是一大一小两个型号槽钢合起来焊上。燕尾板是打孔,锣丝固定在槽钢上的,我刷漆时 ...

我的没有升降,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