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刷了2.2以后,不管怎么调PID,四轴都各种抖,怎么办

楼主(2013-05-23):
如题,愁死了啊,按照教程刷的2.2程序,看看哪里错了
在config.h里
1.选择 quardX模式
2.选择传感器类型 ITG3205+BMA180+BMP085+HMC5883
期间还改了改电调怠速和I2C频率,其他保证啥也没动.
然后UPLOAD上
打开GUI调参,就是默认的,校正了ACC和磁强计,然后Write上

上电,继续遥控器校正陀螺和ACC,校正完成后用手拿着实验,推油,开始抖,各种抖,不是手拿着感觉就要翻过去。然后调小P···一点用也没有啊!
求大神啊,怎么破?
都怪我手贱刷程序,之前的2.1相当稳的!(注:是商家自带的)
啊,调不回来了,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先看看PID还起不起作用先了~~把所有全0~如果有作用!那还可以继续测~~如果都一样~~~要么就是2.2代码问题!要么还是刷回2.1吧

网友B:
检查陀螺仪、加速度的X、Y、Z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
同意楼上的。xyz方向错误

网友C:
校准校正了ACC和磁强计 不需要点write  然后你的飞控是什么样子的,,确定你选的类型是对的吗

网友D:
试试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E:
从零开始一步步校准,刷程序要改的项目很多呢,仔细看飞控说明跟着改了。当初刷新程序之前应该保存一下旧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陀螺仪、加速度的X、Y、Z定义是否正确

怎么检查~?我是大菜鸟一个,在哪有特别具体的指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校准电调行程。

校准了,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校正了ACC和磁强计 不需要点write  然后你的飞控是什么样子的,,确定你选的类型是对的吗

嗯,确定类型是对的,改PID的时候点writ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PID还起不起作用先了~~把所有全0~如果有作用!那还可以继续测~~如果都一样~~~要么就是2.2代码问题!要么 ...

不起作用···到0了照样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零开始一步步校准,刷程序要改的项目很多呢,仔细看飞控说明跟着改了。当初刷新程序之前应该保存一下旧的 ...

求给个链接,有详细的调整指导

网友:
我刷完MWC2.2后只设置了这些就可以默认参数飞了(电调行程已经用MWC校准过#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ACC和MAG也校准过)

#define QUADX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define CRIUS_AIO_PRO_V1 /这个根据飞控实际设置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低通滤波,根据电池S数和gyros型号设置,我是3S电池所以设置为42Hz
#define DEADBAND 6
#define ALT_HOLD_THROTTLE_NEUTRAL_ZONE 20
#define GPS_SERIAL 2 /GPS端口设置
#define GPS_BAUD   115200 /GPS速率设置
#define UBLOX /GPS型号设置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f /磁偏角,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计算
#define MOTOR_STOP /解锁后电机不转

网友F:
你传感器是ITG3205,干嘛要设置MPU6050的低通滤波??这句: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低通滤波,根据电池S数和gyros型号设置,我是3S电池所以设置为42Hz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传感器是ITG3205,干嘛要设置MPU6050的低通滤波??这句: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低通滤波,根据电 ...

这些参数是我AIOP的设置,只是给楼主举个例子,后面不是注释过要根据gyros型号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给个链接,有详细的调整指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496
根据这个调吧,这个人很牛。

网友:
开低通滤波试试 low filter

网友:
电机和 桨不平衡 造成的振动吧,或者4个电机不在水平面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963
教程里改了1 2 3 4 5 6 7 8个地方。你才改了几个?
传感器没选错吧?

网友:
开低通滤波,解决震动做桨平衡,祝爽飞感谢分享

网友G:
   之前的2.1相当稳的! 这就说明架子,电机,浆是没有问题,刷2.2就抖,调PID无效,也就是说感应器没反映!而你一在坚持板子传感类型没选错,且不能再刷回原2.1,我看过细的查看一下你板子到底是那一类型,再过细看一下四轴硬件部份和飞2.1时有没有不同的异常现象。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传感器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的2.1相当稳的! 这就说明架子,电机,浆是没有问题,刷2.2就抖,调PID无效,也就是说感应器没反 ...

情况是这样的,在GUI界面里面各种传感器信号正常,然后,解锁,推油门,随意换飞机,看出电调的信号是正常的反馈,就是接上电池以后就不行了,我估计是加速度计方向定义不对,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调方向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设置ITG3205的低通滤波为
//#define ITG3200_LPF_42HZ

网友(2013-09-21):
低通滤波在哪里改?
是在Andrun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