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遇到调整的问题,望大师指点迷津。感激不仅呀。

楼主(2013-05-23):
急推螺距机头和尾巴不平调集体螺距补偿。

副翼向右偏调哪里呢?

左边上升的比右边快,调来调去没解决,郁闷的很啊。

那位大师指点一下迷津,小弟感激不仅。

网友A:
调整十字盘前面两根连杆的长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十字盘前面两根连杆的长度试试

好,我试试~

网友B:
调连杆长度恐怕无法解决问题,我理解lz的情况是:螺距为0或者悬停时,十字盘保持水平,但最大或最小螺距时,十字盘会略有倾斜。我也有同样的困惑(用十字盘水平安放座可以看出来),问题原因应该是舵机的一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连杆长度恐怕无法解决问题,我理解lz的情况是:螺距为0或者悬停时,十字盘保持水平,但最大或最小螺距时, ...

我感觉切了熄火的情况下,推螺距速度要快点,看十字盘有不平,停住螺距后又回平。3gx自动的,推正螺距十字盘先向右偏,然后自动回平,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在飞行时打螺距飞机也是这个动作。但是在调机模式下上下推螺距,十字盘就是很平的上下移动。

不知道为什么3gx在上下打螺距时会有这个动作。

不解,还有点郁闷。呵呵

楼主:
难道再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了么?

网友C:
舵机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最大行程的一致性、运转速度的一致性。前者可通过舵机配对和调整遥控器相关通道行程量来改善,后者只能尽量做好舵机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最大行程的一致性、运转速度的一致性。前者可通过舵机配对和调整遥控器相关通道行 ...

谢谢,我在调机模式下通过各种调整十字盘已经很不错了,,最大最小时都是平的。
现在的问题是3gx自动的,推正螺距十字盘先向右偏,然后自动回平。不知道为什么3gx在上下打螺距时会有这个动作。

网友D:
LZ
您可以先在3gx的dir模式試打螺距是否仍然會有此情況
dir模式是不經過3gx運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您可以先在3gx的dir模式試打螺距是否仍然會有此情況
dir模式是不經過3gx運算的

谢谢回复,
按住set键接点进入后,通过调整控的舵量行程,现在戴十字盘调平器,十字盘在最大和最小螺距间移动时均是平的。

退出Dir后重新接电,自检完成后,十字盘平。推螺距时,面对机头,十字盘先向右斜,后马上自己调平。向下拉螺距,十字盘先向左斜,后马上自己调平。

这个和飞行时的状况一样,尤其是在飞loop(也有叫U型航线)的时候,飞到一端把飞机拉起来头向上尾垂直于地面的时候,飞机就像向右打了副翼一样必须在拉起的同时向左打副翼才能保持正确的姿态。

我想请问一下我还需要调整什么地方?

谢谢,麻烦了。

网友C:
螺距最大、最小时斜盘平不等于各舵机速度一致。根据你描述的状态,感觉左舵机速度大于右舵机速度。
建议:
先甩开三旋翼,直接控制舵机,大幅度改变螺距,观察螺距大幅度变化过程中斜盘是否保持水平状态移动。
若仍是同样情况,应考虑舵机速度不一致的问题。
若能保持水平状态移动,可能是陀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最大、最小时斜盘平不等于各舵机速度一致。根据你描述的状态,感觉左舵机速度大于右舵机速度。
建议: ...

舵机直接 进 接收没问题,带着十字盘调平器上下推螺距都是平的。
中间加3gx后,在调机模式里(也就是按set健接电)也同样没问题。
但是退出来后再推正负螺距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不是一直斜,是当打舵停止时十字盘自动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舵机直接 进 接收没问题,带着十字盘调平器上下推螺距都是平的。
中间加3gx后,在调机模式里(也就是按se ...

我有一个朋友装550调机时也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快速反复推拉螺距之后,那个差值会越来越大?然后停住,其中一个舵机又慢慢回位?我朋友为这都快疯了,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F:
升级下3GX试试 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朋友装550调机时也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快速反复推拉螺距之后,那个差值会越来越大?然后停住,其中 ...

对对,就是这个问题。飞上天也是同样问题。
一直无解,郁闷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级下3GX试试 没准就好了

不是说3.1版本的问题多多嘛,那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您可以先在3gx的dir模式試打螺距是否仍然會有此情況
dir模式是不經過3gx運算的

大哥,问一句就不管了啊?

我还需要调整哪里,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说3.1版本的问题多多嘛,那我试试吧。

我现在飞的550就是3。1版本 我就飞航线 不飞3D 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飞的550就是3。1版本 我就飞航线 不飞3D 感觉还不错

嗯,ok。明天升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ok。明天升级。

谢谢!

我和我朋友一起买的,都是3.0,我的就没问题,他就有。。。楼主如果搞定了,麻烦分享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