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加入 买控和车要什么牌子的备件多

楼主(2013-05-23):
     请问高手,   买控和车要什么牌子的备件多   便宜   多谢

    FS-GT3C 车用2.4G遥控器    这个控怎么样?
    hsp 94188  和  94155  哪个好一点

网友:
最大的特点是实惠。

网友A:
FS控还可以!新手不错的选择。不知道 你要玩什么车,投入多少。。。。。。

网友:
飞神或是HSP的车都不错

网友:
我刚买了2辆HSP 1:10 短卡,一辆有刷和一辆18级油动,有刷的准备给5岁儿子玩,换了带散热风扇的高压电调,用7.2V4200毫安时镍氢电池,速度太快不适合孩子玩!要是用锂电池速度更快~~~~~~~油车正在磨合中~~~~~~~FS GT3B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控还可以!新手不错的选择。不知道 你要玩什么车,投入多少。。。。。。

1:10的大脚  油车     1500左右的   请推荐一款   不容易撞坏  备件好卖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的大脚  油车     1500左右的   请推荐一款   不容易撞坏  备件好卖到的

你去RCFANS 看看吧!油车我不玩的~~~而且我玩的是短卡。呵呵!

网友B:
不建议玩大脚  短卡吧  油动短卡   比大脚使用,看起来还不那么恶心!适合各种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玩大脚  短卡吧  油动短卡   比大脚使用,看起来还不那么恶心!适合各种路面

短卡 能越野吗   可以说个牌子吗  备件便宜  多的   最好来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卡 能越野吗   可以说个牌子吗  备件便宜  多的   最好来个链接

HSP 油动短卡  你去网上淘宝找就有很多  而且便宜

网友:
最便宜的配件是段卡山鼠
相对实用的只有无限HSP
再好点的就多的去了。。。。。。
3C控我有,有一点一定要注意,不管 是车、船都需要加大接受电池,4节5号电池不耐用,也就15分钟内安全些而已,尤其是舵机大的1:8油车,很费电,要不就会失控~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了hsp 94155   这款车特少,北京这边都要订货,而且贵。它和94188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94155是短卡,94188是大脚,新手的话还是电的省心。
如果一定要油的话可以考虑HPS的8短卡 。HPS的8车和10车质量完全是两个级别的。
还有HPS的一定不要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