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R 遥控器问题,连上naza v2后显示摇杆在最大值

楼主(2013-05-23):
我的遥控是JR DSX9Ⅱ,连接好后连上电脑调参数,俯仰舵总是在最大值(最小值),校准也没用,但油门、副翼正常。三天来,开关机、飞控试过好多次,就有两次在中点上,其余则在最大值上。反方向扳动摇杆,摇杆最大值的时候也只能显示在中间。无奈了,显示错误{29}。
遥控器
在G4
模拟器
上显示是正常的,摇杆在中点的时候,模拟器上显示的也是中点。
求帮忙,求解惑!!!!!!!!

网友A:
是比较奇怪

网友B:
把升降和副翼的连接线互换一下,判断是不是控或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C:
只能用“灵异”来解说

网友D: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解决。请检查控设置的飞机类型是否固定翼;检查控俯仰通道是否与某个开关通道混控了?

网友D:
控的俯仰通道如果与某个开关通道或别的通道混控了,就会限制俯仰通道的行程。可在控中检查的看到通道的情况。

网友D:
如果不是控的问题就看看这个帖子,
NAZA M v3.10固件声明
皇家狮鹫
VIP商家
注册时间2010-7-20精华0主题45
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电梯直达楼主

网友E:
v3.10固件发布以来,陆续收到部分用户反映升级后无法启动电机以及摇杆中位异常的问题,我们测试后发现新固件对于部分遥控器(行程不对称,中位偏离)校准后可能导致无法启动电机,以及可能摇杆在中位而数据不在中位,为避免更多用户碰到此类问题,我们现暂停固件升级,并将于近期发部新固件修复,给大家带来的不变敬请谅解;
已经升级的用户,可以通过使用调参软件V1.8在线升级恢复到V2.02版本固件,调参下载连接为: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naza-m-downloads-cn/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