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固定翼 以后不换空了 买T8FG好还是10C好?

楼主(2013-05-23):
新手玩固定翼 以后不换空了 买T8FG好还是10C好? 有经验的说下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10c没悬念。不过是你不升级啥子功放的情况下。。。如果升级的话,天九也一样。。

网友B:
固定翼貌似10C多

网友C:
10C AP版本就是可拆换高频头的那种。 不要买10CG。因为10CG 的2.4G板子和8FG 是一样的,就是8FG 的软件比10C 的要强大很多。

网友D:
當然是T8FG啦!一勞永逸!

网友E:
强烈推荐8FG,可以论坛看下,8FG的评价

网友F:
t8fg 吧什么都飞

网友G:
我也很纠结T8跟T14
做等大神回答

网友:
直接上18MZ都不用考虑了

网友H:
10c吧,我在用,还不错。T8FG手感可能要好些。

网友I:
拉天线的拉风些

网友J:
14SG好了通吃各种接收....18MZ都是浮云,那是米人的东西

网友K:
赞成买T8FG,不用换控丁

网友L(2013-11-07):
肯定是T 10C

网友M:
我选了CHP

网友N(2014-02-17):
果断8FG,一控在手,飞遍所有

网友O:
當然是dx7s啦!飞遍所有!

网友P:
我用10C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P:
拉杆天线很长很吊一点都不像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