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接口板为什么可以控制57步进电机,控制不了86步进电机

楼主(2013-05-23):
MACH3接口板控制57步进电机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使用中觉得57步进电机太少了,没有劲,换了一个86步进电机(驱动型号2HB605MAE),这个接口板就不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指教。在电脑上手动电脑上数字变化,电机轴锁死,就是不转。这个86步进电机及驱动在其它地方试,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能锁死说明电机至少是好的。电流设置小了?或者接线有问题?

网友:
电机调试里面重新设置一下,同样的驱动 86电机 速度慢很多 减速度也慢得多   要是脉冲频率过高了就只会尖叫了

网友:
原来大小电机同样驱动效果不同啊,还以为就是力量不同呢。学习。

楼主:
我觉得线路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唯一换了的就是方向和脉冲源的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器的线没接好,可以发图,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网友:
这跟软件接口板没关系,检查下驱动跟接口板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驱动模式不一样
MACH用的是单脉冲。你那个86应是双脉冲 当然不能用了

楼主:
86步进有单脉冲、双脉冲两种模式的,现在打在单脉冲装态。

楼主:
淘宝上购买的5轴MACH3接口板波形,控制57步进电机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波形见下图

楼主:
用其它步进控制器控制86步进电机时,也可以正常工作的,波形见下图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86步进电机驱动接到这个MACH3接口板,就是电机不能转。如果是因为我的线路出错,就测出不出上面的波形图的。现在实在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86步进电机驱动接到这个MACH3接口板,就是电机不能转。如果是因为我的线路出错,就测出不出上面 ...

我的是USB控制卡,前几天换了驱动器就发现不转,把方向和公共换接一下可以一个方向转另一个方向不动,测试好几天换了新驱动也不行,最后我用86驱动带57电机竟然正常转了,具体原因不知道,但是绝对是和驱动器有关,可能换个其他牌子或者型号的驱动就没事了

网友A:
看下脉冲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脉冲电压

从试波器上是可以看出电压的。

楼主:
MACH3接口板正常工作时的低电平,见下图

楼主:
86驱动板的要求:要求:低电平0-0.5V,高电平4-5V,脉冲宽度>2.5us。根据显波器上正常运行时接口板波形来看,接口板给的方向、脉冲信号是可以满足86驱动的要求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机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86驱动板的要求:要求:低电平0-0.5V,高电平4-5V,脉冲宽度>2.5us。根据显波器上正常运行时接口板波形来 ...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低电平有效。

楼主:
现在问了一下厂家,问题在于信号电流电小了。解决方法:1、加一个放大电路;2、减小限流电阻。

网友:
只用57步进的路过

楼主:
唉,减少了限流电阻还是不行的。加一个放大电路还得加电压的,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驱动一个光藕,
电流不大的,对厂家的说法有太相信。
如能拆开驱动器,用示波器量下经过光藕后的波形。 ...

好的,明天再折开测一下。
对于MACH3接口板供电也是一个问题的怀疑点。通过USB接口从电脑上取电,很多时候,电脑的供电是DC3.8V,正常工作时还在压降的。我看了一下,这个86步时电机的驱动电压是4.2-4.5V。测波形时也测了电压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准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还是电脑的电机的设置问题,把方向和脉冲设置一下就好了。方向和脉冲要大于2.5uS,4、5就可以工作了,设定后电脑一定要复启,否则数据会变的。

楼主:
注意DIY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台钻把手伤了。

网友(2015-02-12):
收益非浅!MACH3设置的确学问大!

网友:
我个人理解接口板只是一个信号分流作用,电机能不能动关键还是驱动器。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