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了个电动起子

楼主(2013-05-23):
24V的减速直流电机。本想装电池,由于24V电池体形过大,装不下,只能接24V变压器了。

网友A:
不错!头怎么换?单一?正反转开关?要加减速结构吗?亮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头怎么换?单一?正反转开关?要加减速结构吗?亮来看看。

我现在接的是十字头,头可以换啊,那不是电机和头是联轴器(孔5-6)。
正反转是一个三档六脚的开关来控制。
减速结构是电机上自带的。

1和6接电源正负极,2和5接小电机,同时1和4连接,3和6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接的是十字头,头可以换啊,那不是电机和头是联轴器(孔5-6)。
正反转是一个三档六脚的开关来 ...

好!实用就好!

网友:
开关图看到了。刚才拆东西正好得一个

网友:
我一直没拆到这种三档六脚船型开关,很需要。

网友B:
只要不是成批工作,没事拧拧螺丝当锻炼身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成批工作,没事拧拧螺丝当锻炼身体。。。。

一次拧好几个,真感觉有点手麻,所以做了一个,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