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四合一电调散热解决方法~~~夏天快到了,大家都要注意散热问题了~~~~~~~~~~~~~

楼主(2013-05-23):
夏天快到了,给四合一电调加了个散热装置,一只听说有模友遇到过四合一电调过热断电保护的,之前自己在太阳底下飞5分钟下来就烫的手都摸不上也挺担心的,现在加完散热装置后飞个15分钟下来还是温温的,今天天飞了2块电下来都不烫心里也踏实点了,总的成本不超过10元,哈!

网友A:
哈 不错啊  这机架多大的啊   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 不错啊  这机架多大的啊   看着不错

这个是XA650pro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 不错啊  这机架多大的啊   看着不错

就是XA老机架换了新的金属电机座,轴距560MM左右

网友:
lz做的不错  看来做过不少四轴了吧 看起来很利索哦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XA老机架换了新的金属电机座,轴距560MM左右

金属电机座好贵。。。。

网友C:
不错呀,那个风扇也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电机座好贵。。。。

活动期间买的4个499元

网友:
灵的 灵的  高温你奈我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那个风扇也是自己做的?

风扇和铝合金散热片都是买的,风扇还是偏小了点

网友D:
求lz  pm散热片链接~
请问这个散热片重不?

网友:
不重么?大概多少g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分体电调呀?感觉用20A的电调,对你的JJ来说小了点。

网友:
看整机的载重量,如果不是很重,20A还有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lz  pm散热片链接~
请问这个散热片重不?

散热片(是铝的)昨天秤过28g,加风扇一共30多克,就相当于一个电调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分体电调呀?感觉用20A的电调,对你的JJ来说小了点。

够用了,之前用18A也没问题,20A主要觉得方便线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lz  pm散热片链接~
请问这个散热片重不?

已PM,建议风扇可以选大点的

网友:
5轴的了

网友:
后面的电直好大= =

网友:
散热片不错。几块钱一片很便宜,我K调上面也用的这种散热片,自己锯掉一部分。完美搭配K jive 80HV

网友:
我觉得只需要散热片就差不多了吧,因为飞行的时候四轴还有空气流动,会带走散热片的热量,加上风扇感觉一是增加电量损耗,二是需要布线,三是可能影响其他用电设备。

网友:
亮点是那个x-cam无刷云台,lz已经弄到手了

网友F:
新人问供电是从哪里接入的?

网友:
四合一电调是比分开的发热大,我的四合一感觉也挺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PM,建议风扇可以选大点的

同求PM~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风扇和铝合金散热片都是买的,风扇还是偏小了点

电池多少的啊 够用吗 能飞15分钟啊 蛮大容量的吧

网友:
我的和你机机一样!可以给个电话交流交流吗?本人新鸟

网友:
这个好 开心愉快地解决问题!

网友H:
不错,我也用这个电调,下回也改改,现在飞一块电池下来,都不敢摸

网友I:
如果只用散熱片,怎固定在電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多少的啊 够用吗 能飞15分钟啊 蛮大容量的吧

电池是NANO 4S 5000 25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人问供电是从哪里接入的?

风扇是12V的,我直接接动力电4S没问题,在家测试过风扇接4S电池30分钟不发烫,一般12V风扇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我也用这个电调,下回也改改,现在飞一块电池下来,都不敢摸

我也是一块电下来烫的手没法碰,都不敢连续飞担心空中,现在问题终于能解决了,能放的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用散熱片,怎固定在電調上?

是用散热双面贴粘的,担心不牢固可以用扎带再绑一下。

网友J:
LZ:可不可以来点细节方面的图片,侧面和尺寸这些方面的,谢谢!
,
散热片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_u=ojh6mu07a1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机700
700DFC改800的尾管,尾管夹,尾波箱,尾管直径是25MM

网友L:
LZ 飞控用的啥 装哪里了? 干扰嘛?

网友M: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2019-04-18):
楼主用的什么4合1电调,可以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