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用过TM电机的朋友们

楼主(2013-05-23):
听说TM电机很不错 ,于是买了八个4014KV400的电机。电条是30铂金,,浆是1555的!试机悬停3分钟左右,电机有股味,不知道是不是新电机的原因!发现电机温度很高,用手只能接触两秒左右!当时环境温度不到20度、天气阴着!怀疑浆的问题,于是拆浆,空载,持续三分钟左右,温度还是那么高!当时就纠结了,TM电机怎么这样,原来用恒利的时候从来不过热啊!然后拆下来一个 用飞腾60的电条,状况还是一个样!难道TM电机都是这样?用仪器测试了一下,最高温度62度!发给厂家,厂家说不超过临界温度就行!说TM电机都是这样的!难道TM电机都是小火炉?求解释!

网友:
估计是绕组有局部的内部短路

网友A:
你是不是飞越的架子啊?

网友(2013-06-30):
新人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解放电机新出了4010  和4810    要的话pm我  比双天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飞越的架子啊?

轮子,TM电机发烫会和架子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轮子,TM电机发烫会和架子有关系?

呵呵,和飞越的那个有关系哦,呵呵,那个架子的电机座安放电机的位置和管子离得很近,很多人喜欢把线直接穿过去,但是因为tm的电机底座貌似高一点,尤其是4014这款,很多人都是硅胶线皮被管子磨破了,管子又是碳纤的,导致了很多起电机很热 的事件,还有烧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和飞越的那个有关系哦,呵呵,那个架子的电机座安放电机的位置和管子离得很近,很多人喜欢把线直接 ...

这个问题已经发现,我在胿胶线外套了一层管子防磨了。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400KV不适合55桨距吧? 很多人大载重飞,温度是比较高,另外TM的4014温度感觉确实比其他电机略高,我的TM MT3506就完全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