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可以接arkbird 433增程吗?

楼主(2013-05-23):
请教高手,天9可以接arkbird 433增程吗?如果要制作特殊的线,应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天9是内置高频头还是可拆卸高频头版本的,如果是内置高频头不可拆卸版本的,连接433就需要一条ppm模拟线,具体的题论坛搜索433就行

网友B:
建议 切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