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 SUPER CP 有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3):
新入手的SCP,还在练习平飞中。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这个飞机练习悬停的时候发现机头会逆时针旋转,虽然很缓慢,但是还是会转,即使调整了微调还是无法固定住,调了很多稳定住后还是会慢慢逆时针转,再调就成了顺时针转。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传说中的温飘吗?通过调整陀螺仪感度旋钮可以改善吗?

2陀螺仪感度旋钮调节是以哪个方向为标准的?(我看到的旋钮十字外围是圆形的,但有一个是平的,是以这个为指针吗?)
  我的机子除了宽的面垂直向上大概就是12点方向,机子的敏感度会几乎没有,其他的角度似乎都相同。飞机收一点油下降点地再加油飞起时,碰到地面后机身就会狂抖(似乎是舵机抽风的感觉)。这个是正常吗?

网友A:
试一下7点钟方向

尾电机建议你尝试更换

楼主:
宽的面对面的那个指针为我们常说的方向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相当于9点钟方向,平的面对着正右边。飞机挨到地面再拉起来就会抖动,然后机头会慢慢的逆时针旋转(大概悬停十几秒的样子会转几十度或者四分之一圈的样子)。

我的是新买的机子啊,电机就有问题?

网友B:
飞机有没有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有没有炸过?

没有呢 新机子, 才飞了两个电悬停

逆时针旋转的问题不是很严重,旋转的比较缓慢,但总是转很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7点钟方向

你这箭头指的是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呢 新机子, 才飞了两个电悬停

逆时针旋转的问题不是很严重,旋转的比较缓慢,但总是转很麻烦啊 ...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板子上那个微调,调的太灵敏会出现类似抖舵的现象,我具体也不知道那个旋钮怎么看,我是一点一点试着调的,现在已经调到很理想的状态了。另外,买的旋钮调的太灵敏机子会抖,调的不灵敏尾巴会慢慢偏移。。所以要自己一点一点试,我调了两节电池才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箭头指的是啥意思?

怕人家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箭头指的是啥意思?

大概是指平的那个面对面的十字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板子上那个微调,调的太灵敏会出现类似抖舵的现象,我具体也不知道那个旋钮怎么看, ...

能不能看看照片 你的调整到什么样子了? ^_^

楼主:
7楼 DX,你的调到几点位置了? 参考一下。

飞机一样的,应该调整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