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块钱成本给TH9X增加背光,效果刚刚的!哈哈哈。。。

楼主(2013-05-23):
论坛里收了个二手TH9X,已经刷了ER9X的。 到手发现在家里调试的时候没有背光是很不方便的。于是翻了翻前人的帖子,果断下手!

成本如下:
1.LED背光板,规格是82*44厚3.2mm的。3.2元一块。 本想找更薄的,没找到。用冷光板的话一个是贵,另一个是高压驱动,有干扰,而且对高压的东西还是不放心。
2.四分之W电阻三个。 合计价格也就一毛钱吧。
3.开关控制MOS,手上没有小MOS管,用了个7843,浪费啊。1.7元一个!!!
总成本5块钱,哈哈。

背光板,很便宜,搭车的,一次买两个。哈哈。

就是这种,可惜稍厚,要把控主板下面固定液晶板的泡沫胶去掉,自己换薄的。要不空间不够。

控的背光自动开关,我设置的延迟5秒关闭。

背光颜色为正白光。这个角度拍照可以看到背光板右侧有稍微的不平均,但是实际使用中完全感觉不到。

亮度还是很好的,室内室外无压力。这个背光板右侧有接近1mm的黑边,是因为螺丝柱挡住了背光板无法移动,懒得去改造了,完全不影响使用。背光板刚好卡在两个螺丝柱之间,尺寸刚刚好。

这张是环境光的参照。

总结,我是用控电经过开关串电阻驱动LED背光板的,没做降压电路,串了两个680R的电阻,计算电流为30-35毫安,驱动背光亮度足够,长时间亮以后电阻会稍热。开关MOS管没合适的,用的太大了,浪费。随手拿了个8.2K的电阻串到ATM64第17脚。

另外发现假如没有刷ER9X的话也是可以改背光并实现开关功能的,只是控制开关要用人工的了,把MOS的1脚串个几K的电阻接到任意一个拨动开关的外壳,然后再找两个拨动开关外壳分别接电源正极和负极,这样当用手同时触摸1脚外壳和正极外壳的时候就触发了MOS导通,同时摸1脚外壳和负极外壳的时候屏就关闭了。而且开关过程是渐变的,很好玩!哈哈哈。我试过了。

楼主:
吃水不忘挖井人。附上前辈的电路图。谢谢!
另外我用的7843MOS跟此图MOS针脚定义不同,请以你所用MOS的数据为准。

网友A:
这个好啊,楼主动手能力强,我也用的是富斯9遥控器,可惜我不会电子,更不懂改装,只能羡慕楼主了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楼主:
忘记吐槽卖给我控的卖家了,也是个能折腾的人,主板上按键部分焊过,估计换过按键微动开关。 显示屏外面的膜倒是有的,但是里面不知道糊了一块什么东西我扣半天都没扣掉,在背光亮起的时候看着很不爽。  还有右手摇杆虚位好大,无论怎么校准中点都不为0,而且值是不固定的 。。。 悲剧,准备买台湾电位器来换了试试。 早知道买新的了。。。

网友B:
屏幕便宜,运费贵。再买点电子零件还得再掏运费。

网友:
有空去电子市场看看能否买全配件。

网友:
高手,膜拜,学习中

网友:
专业折腾厉害

网友:
支持折腾,顶一下.

网友:
我也想改我的富斯9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啊,楼主动手能力强,我也用的是富斯9遥控器,可惜我不会电子,更不懂改装,只能羡慕楼主了

改这个要求不高的,会用烙铁就行。按电路图只需要在主板上焊三个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便宜,运费贵。再买点电子零件还得再掏运费。

如果不要背光的话就一分钱都不用花了。 哈哈哈。
只需要买一个背光板,加上运费不到15块,MOS管找个废旧电路板拆就是了,开关电源里都有的,只要是NMOS,大小都能用,电阻啥的更是到处都有得拆。
别人改冷光板的成本不算运费都要30块以上了。

网友C:
今天在电子市场买了几个MOS管BS170,6毛一个。背光板遍寻不见啊。

网友D:
找游戏机店老板要一些报废的psp屏(反正他们也要扔)拆出导光板和反光膜对齐了裁成需要的尺寸,去掉一、两个发光管,降点电压再引出电源线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游戏机店老板要一些报废的psp屏(反正他们也要扔)拆出导光板和反光膜对齐了裁成需要的尺寸,去掉一、两个 ...

好主意!!!   坏的各种屏幕只要是LED背光的,都可以切背光板。 效果比买的还好。显示器的背光均光板结构比我买的这种垃圾背光板好太多了,效率也高很多。

网友C:
手机屏幕的背光板能用吗?家里废手机一堆啊。

网友:
很好的方法,这样夜晚也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屏幕的背光板能用吗?家里废手机一堆啊。

看尺寸,尺寸差不多的就能用。

网友E:
看来这个控还是不错的,厂家为什么不改进下呢?

网友C:
请教楼主:诺基亚5800的屏尺寸正好是80*44,厚度2mm,如下图,背面是金属的,这个是不是屏和背光板一体的啊?把金属背板拆开是不是就能得到背光板了?这个屏不亮了,但屏应该没坏,是因为连主板的排线(图中右上)腐蚀了。如果能拆出背光板,不知好不好接线啊。
谢谢!

网友:
顶一顶,我也要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诺基亚5800的屏尺寸正好是80*44,厚度2mm,如下图,背面是金属的,这个是不是屏和背光板一体的啊 ...

试着拆了一下这个屏,发现很难拆,屏幕太薄了,也不敢用暴力,只好暂时作罢。

网友C:
为啥其他人加背光都是用又贵又容易形成干扰的冷光片啊?

网友F:
Hobbyking有賣給Turnigy 9X 專用背光板
是LED背光的,還有幾種顏色背光可選,線的接頭也改好,很省事,完整度很高
富斯9通,可以用
一個約USD$4.99

网友:
引用 网友F:
Hobbyking有賣給Turnigy 9X 專用背光板
是LED背光的,還有幾種顏色背光可選,線的接頭也改好,很省事,完整度很 ...

这个不对国内销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个控还是不错的,厂家为什么不改进下呢?

turnigy新出的9XR就是改进后的吧,有背光有升级线。应该也是富斯代的工。

至于原厂的TH9X,富斯不想升级应该也是有原因的,他想保持住这控的市场定位,控制住控的成本,并和新的产品线做出区分。

网友:
改的好,眼晴一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吃水不忘挖井人。附上前辈的电路图。谢谢!
另外我用的7843MOS跟此图MOS针脚定义不同,请以你所用MOS的数据 ...

能否图示,第17针脚是哪个?  另外5秒延时,是在ER9X程序里设置的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吃水不忘挖井人。附上前辈的电路图。谢谢!
另外我用的7843MOS跟此图MOS针脚定义不同,请以你所用MOS的数据 ...

这张图和你的文字描述不太一样么。 这张图里的470R电阻是1W的,还是1/4W的?  你怎么都用到8.2K的电阻了? 这张图里没有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在电子市场买了几个MOS管BS170,6毛一个。背光板遍寻不见啊。

背光板不好买,要么去淘宝买,要么用手机屏幕的背光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诺基亚5800的屏尺寸正好是80*44,厚度2mm,如下图,背面是金属的,这个是不是屏和背光板一体的啊 ...

拆开可以拿出背光板的。 这个屏的背光板更薄,更合适。 接线也容易,应该有单独的背光供电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其他人加背光都是用又贵又容易形成干扰的冷光片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反正还是愿意用LED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图示,第17针脚是哪个?  另外5秒延时,是在ER9X程序里设置的么?

找到ATM64的PDF文档,上面有标示。 按针脚数过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张图和你的文字描述不太一样么。 这张图里的470R电阻是1W的,还是1/4W的?  你怎么都用到8.2K的电阻了? ...

我没有完全按这个图的参数做。 图里的电阻是限流的,根据不同的背光板所需的电流来计算阻值。我用的8.2K电阻是用在单片机17脚和MOS触发极之间,阻值不是关键,有没有这个电阻都行的。

网友:
废屏的液晶屏和金属后盖板在这儿都用不着,用刀片撬掉就可以,注意不能在导光板和反光膜上留下划伤、指纹之类的玩意儿

网友:
楼主技术流 a帮顶贴
将楼主精神发扬光大

网友:
楼主问下能发张具体的图吗?我有点不明白,这个屏幕需要加其他降压之类的吗?直接接电源接可以吗?我打算用led背光板改,怎么加开关控制背光?

网友(2013-06-24):
楼主上上改好的内部详细图,本人看不怎么懂电路图,想走捷径....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3-10-28):
楼主给张 背光接线的图吧?

网友H(2015-03-14):
引用 楼主:
忘记吐槽卖给我控的卖家了,也是个能折腾的人,主板上按键部分焊过,估计换过按键微动开关。 显示屏外面的 ...

请问哪里有富斯9用的台湾电位器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哪里有富斯9用的台湾电位器卖?

老大!从今天起 我回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大!从今天起 我回归了!

这几年去哪潇洒了?我以为又多一个失联青年

网友:
能自己動手做是件幸福的事

网友:
问下大家的控,用过外接电源么?我的插上后不能开机,但是插入模拟器线后屏幕会亮!

网友:
这控可玩性高

小心干扰,我的干扰就太大,油门通道自动跳

顺便加了个功放

网友:
楼主您是搞电子技术工作的么?技术好牛,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