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问题,实在没找到答案,求指导!

楼主(2013-05-23):
组装固定翼机,两侧副翼
舵机
用Y线连接的,两个舵机动作时,是不是副翼的动作方向相反??谢谢!!!

网友A:
严格来说,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两个舵机的动作应该是一致的,一个方向,但是由于舵机在机翼两边对装,拉动副翼的情况正好是一上一下,所以正好合适用 。
但是可能有个别山寨舵机,或舵机修过,有时会有一个是转向反了的话,就会同时上、下。所以这种情况得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是的,一正一反。

网友C:
舵机一顺,同方向。
摇臂用相反的一侧。

网友D:
都是来混分的啊

网友E: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F:
3楼正解

网友G:
從后往前看一上一下摇桿往右时右翼往上

网友H:
old_ox 的回答非常专业,表述的也非常清楚。我第一次在聚龙模型买飞机回来后,自己安装,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一直没搞懂为什么会以正一反,后来问了聚龙模型的技术人员,他们给我的解答基本上和old_ox 的回答是一样的。在此感谢聚龙模型的耐心解答,不然我估计又得损失一架飞机了。

网友I:
3楼正解。左右舵机反向安装,自然就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