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摆车的主轴设计

楼主(2013-05-23):
也说说0608摆车的主轴设计

首先我只是一个普通有用户。于是我说错,问错大家不要见怪

这个是我拆开的0608的主轴的样式,因为没有细量,于是比例上有可能失真较多

网友:
制图费了老大劲呢,总算看明白,锥套是压进去的,本想利用摆车主轴做个铣头,打电话问了厂里铜瓦配不到的,对方紧张的很,以为是山寨厂里买回去盗版了,哈哈。

自己想仿制的话得前后两个通孔一刀下去,然后压进去轴承,机加工店里我定了一个复制货,不过只有一个内锥面可以夹进摆车夹头,轴外面只能是直杆了,买来的自润滑铜瓦没有锥面的,这样磨损了没法通过紧屁股上螺丝调间隙,只能换铜瓦了。不是好方案啊

网友A:
这个方案理论上寿命只有100个小时

楼主:
早上给 T兄去看主轴的结构,发现主轴有两个锥面配合。

问问题就出来。A:如何精确的达到。二个面同时配合到

B:业余情况下,如何修复。这种配合面出了问题的车了了。(我发现其中有一台主轴,第二锥面磨损严重,而第一锥面却没什么大事。)

网友:
开高速不加油,让两个锥面和主轴锥面对磨,再调屁股间隙,自然会同轴自定心

楼主:
这种利用,摆车夹头精度高,可选品种多的优势。作微型铣的方案我也有想过

但这样作出来。主轴估计要 40MM的外径或方形。

我最近想D一个超小的,用来刻刻度盘的。雕刻机,现在把我难住了

前几天网上看到机械迷有一个 德国的超小6W转主轴,于是上淘宝去找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而现货币哪怕是 48MM的,我也感到太粗了

必意行程不天 50MM,重要只有 10KG的小微雕啦。

各位兄弟哪位有相关的,微形主轴啊,有的密我一下。钱好说。

网友:
我设计的主轴加上固定套外径不过36,主轴只有28外径,径向两个石墨自润滑,可以开到6000转,两端两个平面滚子止推轴承,可以钻孔。还是不错的,作好了我上图。车个ER25转换头套在轴里还可以夹10毫米柄的铣刀

网友A:
燕尾定制的质量不靠谱,有人用线轨作小铣,就是不知道受力精度会如何

网友B:
以前不是出过几个微型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是出过几个微型轴吗?

当时论坛上看到过。但没采购到,看上去很精巧的样子。但这种轴估计也吃不住高的转数的

我这次是用的雕刻机主轴上,目标转数 15000--25000 RPM

要是散珠式的轴承估计有难度。

田螺兄有没有超小的电主轴的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燕尾定制的质量不靠谱,有人用线轨作小铣,就是不知道受力精度会如何

按理燕尾是平面接触,对冲击力会好一些

线轨听说是很强的,看了一下技术数据,全是NKN的指标。

你在网上采购一块超宽的试验一下,如好。我们也跟了上。

网友:
钢珠作轴承手推主轴总会位移,线轨里面也是靠钢珠,想不明白怎么不会变形

楼主:
五分钟前收到亿唐发来的 磨制的燕尾,精度不错,

就是只有摆车拖板这么大。

这种燕尾有点怪,原来是上面两部分分开,三螺栓连接的,怪不得可以磨到所有的工作台,如吃力不大。这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利用,摆车夹头精度高,可选品种多的优势。作微型铣的方案我也有想过

但这样作出来。主轴估计要 40M ...

关于德国小主轴,我不是发了个短信给你,沒看到?或沒联糸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理论上寿命只有100个小时

这只是个简单的小玩意,可以参考下磨床轴承的三瓣式结构,那才是正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五分钟前收到亿唐发来的 磨制的燕尾,精度不错,

就是只有摆车拖板这么大。

哥,这个摆车主轴里面没有一个轴承,最高转速是多少啊,是不是不能上3000转啊?

网友:
五分钟前收到亿唐发来的 磨制的燕尾,精度不错,

就是只有摆车拖板这么大。给我瞧瞧啊?是量产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哥,这个摆车主轴里面没有一个轴承,最高转速是多少啊,是不是不能上3000转啊?

油膜润滑5000rpm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油膜润滑5000rpm也没问题

滑动摩擦,上5000转,估计发热严重?对吧

一般小车主轴都是用圆锥滚子轴承,转速都在3000以下,估计换上角接触可以上300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理论上寿命只有100个小时

请问这个是什么车上的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论坛上看到过。但没采购到,看上去很精巧的样子。但这种轴估计也吃不住高的转数的

我这次是用的雕 ...

没有消息,那个小主轴我好像有一个,里面是珠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德国小主轴,我不是发了个短信给你,沒看到?或沒联糸到?

机械兄,我看到你的短信了,眼睛兄,他也只有一个了。于是。。。。‘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吧。

你那个主轴,哪天不玩了,借我用几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利用,摆车夹头精度高,可选品种多的优势。作微型铣的方案我也有想过

但这样作出来。主轴估计要 40M ...

找风动磨头。直径30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这个摆车主轴里面没有一个轴承,最高转速是多少啊,是不是不能上3000转啊?

摆车一般在 3000转左右工作的。但在用十字拖板时,一般转速会控制在 5000转(如加工的工件直径更小,转速也许会更高吧)

如实讲,现在摆车的设计上,轴瓦没有铲刮的,于是在5000转以上时,有可能会出现润滑上的问题。

我用了新人兄给的特种润滑脂时,效果还是很好的。

比用普通的润滑油好多了,发热很少。

听说轴瓦是一种特别的配合方式,适用于高速低载荷(如电风扇的电机,一转几年,全在二千转)

也可以低速,重载(这是因为面接触的原因吧)

有没有 黄铜制的0608的轴套啊,高手们说说

书签兄,你头像里的车床叫“钟表大师”,英国产的。

这可是一台高钢性的车床啊。

功能与附件极多,你要采购了一台啊。

可是花了不少荷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风动磨头。直径30的都有

家里用用啦,空压机的噪声太大,还是算了吧。

我自已的自行车店里,空压机,天天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摆车一般在 3000转左右工作的。但在用十字拖板时,一般转速会控制在 5000转(如加工的工件直径更小,转 ...

谢谢回复,,,,,,,,,,一号大哥,,,,,,,,,,,,你的东元玩的爽吧,哈哈

                          我的头像就是我的梦想,,,,,,,,,我就想做个这样的小车床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滑动摩擦,上5000转,估计发热严重?对吧

一般小车主轴都是用圆锥滚子轴承,转速都在3000以下,估计换 ...

主要看线速度,5m/s没问题,负载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一号大哥,,,,,,,,,,,,你的东元玩的爽吧,哈哈

             ...

东元没在玩,最近事太多了,98前辈指点了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但这段没在用

等天再热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理论上寿命只有100个小时

请问一下这个轴的壁厚是多少呀!

网友:
这个结构国外用的青铜轴瓦说明书上显示能到1.2W转。国产的是钢瓦就不能这么高了。国产和进口空转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进口的阻力要小一些,师傅的德国钟表车还在我手里寄存这是我是对比过的。

网友:
要想用高速还是用30度或是25度的角接触球轴承前面3个后面一个深沟。

网友F:
算过一下,如果用轴承的无动力主轴,最小外径也得有30,用c10的刀杆 7000轴承,倒是还有C8的刀杆和8mm内径的角接触轴承,大概最小直径能做到22mm,但是感觉没强度了~~,摆车的锥度套设计有他的独到之处的,那么小的主轴还可以做到那么大的通孔

另外第二锥面那个部位看结构和锥度感觉主要是用来防尘用的,那里有磨损很正常,因为非常靠近前端,很容易夹渣,我之前手头的一台老车拆修主轴也是那个锥面有磨损

网友G:
都能修主轴哦。。。原来我也以为是铜瓦,听你们上课才知道是钢瓦啊。。某个位置有点点涩怎么办?加上机油空磨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都能修主轴哦。。。原来我也以为是铜瓦,听你们上课才知道是钢瓦啊。。某个位置有点点涩怎么办?加上机油空 ...

主轴锥度部分,拆出来夹台钻或者小车上,转起来用玛瑙油石加缝纫机油修磨,内锥可以把主轴锥度修磨光亮以后,装回稍微装紧一点点,加机油低速磨合,一般主轴如果有卡瑟感大多应该是夹渣或者有轻微变形吧

还有一种修配方法,就是拆开后在锥面上涂加w0.5~w1的金刚石研磨膏,回装装松点点后低速磨合,但是麻烦点磨合完了以后得再次拆开完全油洗清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利用,摆车夹头精度高,可选品种多的优势。作微型铣的方案我也有想过

但这样作出来。主轴估计要 40M ...

找机械迷商量一下啊,估计他也用不上,转给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轴锥度部分,拆出来夹台钻或者小车上,转起来用玛瑙油石加缝纫机油修磨,内锥可以把主轴锥度修磨光亮以 ...

非常感谢~!回头找点金刚石研磨膏用用。。。。

第一种办法估计我是玩不转,不敢搞,怕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过一下,如果用轴承的无动力主轴,最小外径也得有30,用c10的刀杆 7000轴承,倒是还有C8的刀杆和8mm内径的 ...

我打算设计一个,加工寿命在 5小时的主轴

打算用法兰轴承算了

这样能与 23MM的瑞士什么,空心杯电机配在一起

反正只是刻黄铜材质的,估计法兰轴承另时用一下也行。

早上修好了。网上400拍来的 可调高 23MM的z轴100MM*100MM的滑台,用的是 8条计4付 2045 THK的交叉柱滑轨。

原来的滑轨基本锈烂,正好有上次误收的几条,整个滑台折开后用煤油洗过

今天早上骑车还早,于是把它装好了。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又为微型铣增加了一个成员。

下一步是 100MM 行程+ —25MM的XY滑台了。原来的 + —12。5MM,作钟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