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行转弯时自动降低油门er9x设置

楼主(2013-05-23):
真车行驶中转弯都多少会减速,但一般玩模型坦克的,这一个步骤是需要人为操纵摇杆才能做到。

不过有了er9x这一步也可以通过设置让直行的速度相对平缓的降低而不需要松油门的摇杆,方便转弯过后继续维持原来的直行速度。
下面我写一点我的设置
ELE行程125%,RUD也是125%
CH2 125%ELE
          -25%RUD SW1  |X|
CH3 125%RUD

第8/10项SW开关设置
SW1 |V|>ofs  ELE   50

设置完毕后,静止时中心转向直行电机不会自己启动。小油门直行转向不会降直行速度,基本满意。
仅供有富斯9通刷er9x固件的模友参考

网友:
不错哦。。。来搞防空炮吗

楼主:
买了一个月了,一直用这个控玩防空豹的

网友:
哈哈原来你也是用富斯9.

网友A:
其它控也能这样设置吗?还是必须双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控也能这样设置吗?还是必须双流才行?

其他控我不清楚,一般能设置的只能是单向,比如前进是70%ele,加入一个-25%那就是45%,但是后退时70%(也就是-70%ele),加入一个-25%的话就是后退95%。
那就是后退时打方向是加速后退。
还有会出现打左方向直行方面加速打右方向直行减速这样的奇疤现象,而强大的er9x就可以轻松避免。
自己体会吧。
双流不双流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区别。

网友:
嗯嗯 我就是钢刷的er9x  哈哈哈 用的上了!

网友:
福斯9功能太强大了哈哈

网友:
早知道入个富斯9了,前两天刚入了个6EX。

网友:
求富斯9全设置

网友B:
能给个th9x的v尾混控的教程不?

网友C:
我的天地飞7怎么搞?福斯和天地飞哪个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th9x的v尾混控的教程不?

稍后开个贴写出我的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地飞7怎么搞?福斯和天地飞哪个更好些?

天地飞的好修,无后顾之忧。天7没用过没有发言权自己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