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请大家提供一下F450及F550电机、电调、桨、电池、总重、飞行时间

楼主(2013-05-23):
能否请大家提供一下F450及F550 电机、电调、桨、电池、总重、及飞行时间呢?
目的为最近因DJI升级固件后,炸机惨案连连,想知道飞控对各类型电机、电调、桨、是否有影响
及电池容量、机体重量对飞行时间的影响,以供大家做为参考依据,可以让大家少走点弯路。

本人F450配制如下飞行时间为10~12分钟、另购买之F550尚未组装完成全套DJI产品 MAZA-V2+GPS 桨打算用1038或1045考虑中

1、大疆 DJI 风火轮 F450
2、DJI原装电机KV920X4
3、DJI原装电调30A X4
4、NAZA 飞控
5、NAZA GPS 模组
6、GoPro3
7、FPV 摄像头 索尼高清监控700线CCD板 百万镜头迷你航模osd摄像机
8、 5.8G 500mW 无线影音传输
9、5.8G FPV 图传 专用高效率 全向蘑菇(花瓣/三叶草)天线
10、Skylark Tiny OSD (蜂雀3)
11、DJI F450多功能减震高脚架
12、轻量化多轴飞行器航拍双轴增稳云台
13、LION 11.1V 5200MAH 30C
14、1-8S锂电池电压低压报警保护器
操控系统
1、JR DSX9 II 2.4GHz DSMJ
2、RD-735长距离7动接收机
3、JR 371舵机二颗(云台用)

网友A:
这算是灌水帖吗?我拿分走人!!

网友B:
讨厌繁体字   入乡随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讨厌繁体字   入乡随俗。。

討厭你可以不看,也可以不回~
簡體、繁體各有特色,看的懂即可,最少我簡體也懂,是不是您看不懂呢?
以前為了書寫方便提高效率所以祖國提倡簡體化,
繁體雖然筆劃多書寫困難,但是現在都什麼時代了電腦打字有差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灌水帖吗?我拿分走人!!

不算灌水只是想知道大家如何批配做為參考用~

网友:
RE: 能否請大家提供一下F450及F550電機、電調、槳、電池、總重、飛行時間

引用 楼主:
討厭你可以不看,也可以不回~
簡體、繁體各有特色,看的懂即可,最少我簡體也懂,是不是您看不懂呢?
以 ...

甲骨文更有特色。。为什么没人写?写出来文化程度更高。。。

网友:
为什么此贴没人回答楼主问题呢?

网友:
因为这个问题。。搜一下不下10个人发过

网友C:
人家用个繁体,你有必要JJWW? 据我所知,这论坛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是用繁体的,你讨厌大可以不看走人,何必喷人,你看不惯繁体体现出你智商了?真是找抽,这里是讨论技术的,不是让你来乱喷的

另外回楼主

我有架F550,总重有2650g了,用6000mah的3s电池,飞行7分钟不到一点就3.8V了,可能太重了,感觉F550有点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用个繁体,你有必要JJWW? 据我所知,这论坛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是用繁体的,你讨厌大可以不看走人,何 ...

我看是你智商有问题吧?我喷楼主了?我骂他了?我只是说讨厌繁体字。。难道楼主是繁体字?  请你先学好语文再来回复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用个繁体,你有必要JJWW? 据我所知,这论坛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是用繁体的,你讨厌大可以不看走人,何 ...

智商有问题就别瞎JB回复!我说讨厌繁体字。。发表我主观问题不行?我哪句话喷楼主了? 是你JJ歪歪吧?

网友A:
楼上两位,都是“大校”级别,要当将军的人了。淡定淡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智商有问题就别瞎JB回复!我说讨厌繁体字。。发表我主观问题不行?我哪句话喷楼主了? 是你JJ歪歪吧?

讨厌就别TM回复乱叫,半瓶子水就会瞎JB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讨厌就别TM回复乱叫,半瓶子水就会瞎JB叫

呵呵,笑了,让我想起前天心情茶馆有位模友发的视频:美国副总统说的,中国是一个无法自由呼吸的国家!  真是说的太对了!!!!!
回复就一定要夸这个帖子好,哇,拍的好稳,楼主厉害!技术贴啊!容不得一点主观评价说不好的。不然就是被人喷。。一群人跳出来喷!
也罢!不跟你计较这些,这些潜规则我会慢慢适应。。算我不懂事我的错!

网友:
回复楼主!我的f450 2212 980kv 20a好盈  格式11.1 2200 20c 悬停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都是“大校”级别,要当将军的人了。淡定淡定!!

嗯!  淡定  罪过罪过  不小心口水了!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笑了,让我想起前天心情茶馆有位模友发的视频:美国副总统说的,中国是一个无法自由呼吸的国家!  真 ...

就事论事,你也别把话锋一转,直接到帖子说不得一点坏话和上升到言论自由的高度。哪句话是我在说“容不得一点主观评价说不好的”??

很简单的道理,LZ一个询问帖子用了繁体,你说看不惯,LZ用比较客气的理论来反驳了你一下,然后你就跳出来说到文化层面,说用甲骨文文化更高,LZ怎么不用,这不完全胡扯么?

我喷的就是以上这个而已,跟其他什么都无关。

也别显得好无辜的样子。。。。。至于帖子里的粗口,你有我也有,OK,的确情绪激动了,让别人笑话了,抱歉鸟

网友:
F450、起飞重量1245.3g、电池2200mah、30C 3S 、F4006 950KV电机、好盈天行者20A电调、高仿APC 1047桨、飞行时间7分49秒、下来电池还有3.68V左右、低压报警我是设置3.7V的

网友D:
F550 全套DJI + WKM + Gopro3 硬挂+数据回传一大堆传感器。+ DJI 5.8G图传 + DJI IOSD + 4S 10000+1038 浆。。留空。10分 。。。太他妈重了 3Kg。。。。

网友:
Btw 我感觉还是喜欢繁体字。。那才是真正的方块字。。简体都有一点丢失文化传统。(如果你知道老毛头改简体的真正理由)。虽然我只会看不会写。。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用个繁体,你有必要JJWW? 据我所知,这论坛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是用繁体的,你讨厌大可以不看走人,何 ...

我的也是飞7分钟。感觉有点超重了。不干飞了。550机架出了。换了6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F550 全套DJI + WKM + Gopro3 硬挂+数据回传一大堆传感器。+ DJI 5.8G图传 + DJI IOSD + 4S 10000+1038 浆。 ...

你真牛呀!我的估计还没你的重。飞机起飞的时候感觉挺吃力的。不敢飞了。

网友:
嗯!  淡定  罪过罪过  不小心口水了!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楼主:
討厭你可以不看,也可以不回~
簡體、繁體各有特色,看的懂即可,最少我簡體也懂,是不是您看不懂呢?
以 ...

简体,繁体的正确说法是残体,正体

网友:
F450 电机换成了4006廉价盘式电机,1147桨,4S5200飞20分钟

网友(2014-01-28):
我也是F550  带狗台,图传,4s10000mah电池全套配置总量为2.6kg  留空时间25分钟左右  但是电机很热 太重了主要 电机发热有安全隐患

网友:
都淡定一下,不要口水,还是讨论下技术给我们这些新手参考的好~

网友:
我的格式4S 5300电池刚到,F550+E300+IOSD2+H3-2D+GOPRO3+dji5.8G总重2389克,留空时间9分钟。。。

网友:
楼主你还有螺丝没写!

网友(2014-03-29):
我的F550原装动力8寸桨,4s5100电  全载2380g 飞行时间8-9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