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们精通塑料 (内饰件的塑料)?

楼主(2013-05-23):
如题,,

一般车用内饰件的塑料,是什么材料? 有什么特性?

如果表面自己想换个颜色,有什么好办法?   染色? 油漆。。。?

应该通过哪些措施/工艺  才使得漆面牢固,不易脱落?

网友A:
1.pp料。请百度
2.贴纸。
染色 喷漆会让你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p料。请百度
2.贴纸。
染色 喷漆会让你后悔的

但贴纸... 从心里就有点儿抵触

网友:
回炉,添加你喜欢的颜料,重新铸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贴纸... 从心里就有点儿抵触

有种仿碳纤维的可以试试,背面带胶,好像有两种,一种纸质的,还有一种布基的,手感能好一些

网友:
要不就全拆下来,蒙皮,倒也不用真皮,仿皮就行,但也要用胶,而且胶水必须选择正确,因为内饰基本上曲面较多,胶水选不对容易时间稍久造成鼓泡离骨现象,特别是大块蒙皮尽量不用抻拉皮料,自然铺料粘贴即可这办法我多年前在尼桑风度上用过,效果不错,胶水用的修鞋用的那种万能胶,味大,要注意。将近两年蒙皮一直服服帖帖,以后车卖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