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动多轴飞行器留空时间

楼主(2013-05-23):
1、 Li-Po电池的能量密度:
目前市面上出售的聚合物锂电池的质量能量密度:120-180Wh/Kg 不等,性能较好的国内产品有豹牌、花牌、格氏、双天等,不同的品牌由于电芯和包装各异能量密度各异,同一品牌的电池随着容量增大,能量密度也随之增长。这里我们为了简化取150 Wh/Kg作为行业平均水平。花牌的3s 5100mah及格氏的4s 10000mah电池都接近这个水平。
2、 驱动系统的力效:
合适的电源+电调+无刷电机+螺旋桨的搭配(一般在电机给出的力效曲线上可以取得数据,对于已经搭建的平台也可自己实际测试),如采用朗宇或恒力的高效盘式电机,比较容易实现油门行程内的力效范围:6g/w-12g/w,一般是50%油门可以达到7-9g/w,轻油门时可以超过12 g/w100%油门数值也会大于6 g/w
这里我们选择7.5g/w作为代表力效。
3、 理论留空时间: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虚拟概念:理论留空时间,即忽略多轴飞行器的其他质量,仅考虑电池本身重量,结合驱动力效,看能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更精确的说是悬停时间。
T= 质量能量密度*力效/1000=150*7.5/1000=1.125小时=67.5分钟。当然这个值目前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除非以上两个关键指标中有重大突破。
4、 实际留空时间:
各位同道中人都知道,实际多轴飞行器,普遍的留空时间比较短,12-15分是普遍水平,大于20分的凤毛麟角。
毫无疑问,飞行器总重量是一个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决定因素。我们把飞行器总重与电池重量的比值称为“重量因子”。
简单的算,在平静的天气下,飞行器悬停时间=理论留空时间/重量因子; 如电池为500g,总重为1500g,则悬停时间为67.5/3=22.5分钟。
但实际使用中,飞行器是动态的,各种动作完成及对抗风的影响,都会让驱动装置工作在更高功率状态,大家知道,电机的力效曲线是非线性,高功率对应低力效,所以实际留空时间风速和飞行暴力程度有很大关系。
5、 如何提高留空时间:
选择高能量密度的电池;
合理的设计选型、设法让驱动系统工作在力效曲线的相对高效段;
合适的重量因子设计;

网友:
沙发座座,说了好像没说么

网友:
等待后续的内容。

网友:
格氏确实不错!

网友:
多了几个词,说了好像没说!

网友:
学习了。。求大家帮忙给四轴算下
因为电机垃圾。。只给到11寸的桨。。
我现在用的是12寸桨。
起飞重量1500克(朗宇A2216+1238+机架+图传+摄像头+电池+电调+飞控+GPS)、我用的是3S5200的电池。。

网友:
有点广告的感觉!

网友:
虽然不是太明白,但学习了一点

网友:
这是学究的贴啊~

网友:
完全没看懂的,飘过

网友:
不错,技术分析帖,数据来源注明一下更好

楼主:
数据来源于淘宝网上宝贝数据的分析和部分自己实测的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

选择那种机架比较轻巧? 一定是碳纤的最轻巧吗?
这种最便宜的尼龙机架,号称重量只有282克,我怎么感觉有一斤重了?

还有这种ATG机架,

光空机就有478克重,那么即使是玻纤的又有什么用?还是那么重啊?

找来找去,找到这个机架的标称重量最轻:

才170克。
但是又怕不结实。
大家好点的建议没?
为了提高留空时间,减轻重量是头等大事啊。

网友:
等待后续的内容

楼主:
建议第一种,较轻且机架有一定的韧性,想对而言布线和布局方便;
我手头的是碳架,强度有余而韧性不足,一有失控或失误,易断,配件贵;
铝架虽然轻,但受冲击易变形,更换虽便宜,但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第一种,较轻且机架有一定的韧性,想对而言布线和布局方便;
我手头的是碳架,强度有余而韧性不足,一 ...

请问你的碳架裸重大概多少?

我感觉我的架子(就是第一种)偏重了,要是再轻一点,把省出的重量留给电池和设备就好了。

楼主:
飞越 Tarot IRON MAN 650全折叠式四轴飞行器机架 TL65B01    450g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做些功课是必要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