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損舵机臂的困惑--請教各位前輩

楼主(2013-05-23):
新手入魔已一年,現已會倒飛8字前后,正在練習鐘擺及涮鍋,一直都用易損舵臂,今天
在保養時發現易損舵臂有裂痕,請教有經驗的前輩我這樣練習是否該換原厂舵臂了.

网友A:
橙色的吧?换

网友B:
易损舵机臂是在炸机时为了保护舵机齿轮的,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其它机械损伤。如果没有炸机它就要坏了,它己起不到保护直机的目的了,那还留着它吗?

网友:
换一个就是啦 很蛋疼的问题·

网友:
如果都不怎么炸鸡了那还是换原厂舵臂吧,易损臂只适合俺这种天天炸鸡的

网友:
我的250用了易損後嚴重影響打舵精準,不炸機的可以不用。

楼主:
中山兄你還有在用易损舵机臂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损舵机臂是在炸机时为了保护舵机齿轮的,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其它机械损伤。如果没有炸机它就要坏了,它己 ...

回前輩的話,易损舵机臂如果裂了是肯定要換的,我的問題是繼續用新的易损舵机臂,
還是用新的原厂舵机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橙色的吧?换

感觉橙色的没蓝色的好。。。塑料偏硬。。用锉刀扩孔后还有几率崩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橙色的没蓝色的好。。。塑料偏硬。。用锉刀扩孔后还有几率崩开。。。

嗯,气温三十来度合适,气温低还是感觉蓝色的靠谱些,现在开始换橙色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前輩的話,易损舵机臂如果裂了是肯定要換的,我的問題是繼續用新的易损舵机臂,
還是用新的原厂舵机臂,
...

如果是塑料齿轮用易损舵机好一些,如果是金属齿轮舵机,没有必要用易损舵臂。其实,即使是塑料齿与没有必要用易损舵臂,齿轮扫了换齿轮就是了,易损舵臂安全系数太小了,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塑料齿轮用易损舵机好一些,如果是金属齿轮舵机,没有必要用易损舵臂。其实,即使是塑料齿与没有必 ...

明白了,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恩

太客气了,不必客气!

网友:
我用的橙色的易损臂,215MG舵机, 飞的很暴力,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215加橙色易损臂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