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机球头一般安装在舵机臂内孔还是外孔!

楼主(2013-05-23):
请问直机球头一般安装在舵机臂内孔还是外孔!有什么优缺点!!!高人指点下!!!

网友:
垂直就好

网友A:
在舵机的最大摆动角能达到主桨+、-10度或以上,尽可能的向内孔方向移,这样可以增大舵机的解析度。

网友B:
顶还有就是让斜盘舵机减轻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还有就是让斜盘舵机减轻负担!

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舵机的最大摆动角能达到主桨+、-10度或以上,尽可能的向内孔方向移,这样可以增大舵机的解析度。

但是速度会降低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速度会降低吧

它与速度无关,球头安装太靠外了,尾中联移动时会撞到两边,而影响尾舵机的使用寿命。还有,舵机因摆动角太小,又会降低舵机的解析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就是相当于工杆原理你用长的螺丝刀上螺丝好宁点用短的螺丝刀会费力点!舵机的摇臂装在近舵机输出轴的那边舵机会省电点和省力!!反之舵机摇臂装在外面的孔会辛苦很多做动作没有那么精准!!最好装成九十度垂直!两者兼备!平衡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与速度无关,球头安装太靠外了,尾中联移动时会撞到两边,而影响尾舵机的使用寿命。还有,舵机因摆动角 ...

怎么会无关呢,使用内孔,要达到相同的螺距就得转动更大的角度,在舵机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就要花更长时间,那么变距速度也就降低了

网友D(2013-12-05):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无关呢,使用内孔,要达到相同的螺距就得转动更大的角度,在舵机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就要花更长时间, ...

是要转动更大的角度,但力矩增大了,速度也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要转动更大的角度,但力矩增大了,速度也增大了

为何速度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