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氩弧逆变焊机直接做火花机的高频电源

楼主(2013-05-23):
如题。只是将氩弧焊机的高压引弧部分断开,然后直接用氩弧焊机的焊接电极作为火花机的高频电源使用。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也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氩弧焊机的输出波形我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火花机的高频电源的特点,
1.为了保证电火花加工过程稳定的进行,在每次放电之间要有足够的间隔时间,
使放电通道中的带电粒子复合为中性粒子,恢复间隙介质的绝缘强度
同时降低电极和工件表面的温度,以免总在同一处发生放电而导致电弧放电,
这也是电火花加工必须采用脉冲电源的原因,
2.电火花加工有极性效应,脉冲必须是单向的,
3.脉冲宽度,脉冲间隔,工作电流/电压,等主要参数有较宽的调节范围,
----------------------------------------------------------------------------------------
所以估计氩弧焊机当电火花加工脉冲电源不好用

网友:
3楼正解,况且氩孤焊机输出还带L型滤波呢。

网友:
能否用电瓶车的控制器改?

网友A:
还正解呢 我的就是氩弧焊打小孔穿孔 N年了很正常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各位老S,你一定要用,只要是电源当然都能用,如果不讲究加工效率和电极损耗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正解呢 我的就是氩弧焊打小孔穿孔 N年了很正常

穿孔可以,加工有精度要求的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正解呢 我的就是氩弧焊打小孔穿孔 N年了很正常

来个示意图!
最好再配个实物图咯

网友:
这个电压100V哦 高了吧   当直流电源用还是可以的。 我就经常用来驱动直溜电机 正好

网友D:
用交流普通焊机取断丝锥的路过,失败告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孔可以,加工有精度要求的就不行了

确实精度不高也很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个示意图!
最好再配个实物图咯

就是螺杆螺栓调节距离 放水里打孔

楼主:
谢谢几位老师的讲解,不胜感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交流普通焊机取断丝锥的路过,失败告终

为什么不把交流整流试下 我看人家电火花都是直流的,不是很明白,经常拿交流焊机戳窟窿的经过。

网友:
不要想太复杂,就当它是一个纯粹电源,限流电阻和充放电电容还是要的,先进一点做一个脉冲发生器,这样接近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把交流整流试下 我看人家电火花都是直流的,不是很明白,经常拿交流焊机戳窟窿的经过。

交流的 双边下注 恐怕不行吧 电腐蚀 和 电烧伤 还是不同的

网友F(2019-04-06):
引用 网友A:
还正解呢 我的就是氩弧焊打小孔穿孔 N年了很正常

你那是烧孔,哪里是放电加了,。呵呵

网友:
我觉得直接用不行。会产生连续的电弧。改变一下用法应该可以。

网友:
先看看需要多高的频率。脉冲高度是多少。波形是什么样的。再拼一块线路板试试

网友F:
改不如另做吧

网友G:
直接是不行的,要到高频振荡信号每秒产生500HZ-20KHZ/与占空比0-100自由调整/任何继电器吸合与钢锯片振荡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加一些级电子方面的路才行/懂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直接是不行的,要到高频振荡信号每秒产生500HZ-20KHZ/与占空比0-100自由调整/任何继电器吸合与钢锯片振荡都 ...

直接是不行的,要到高频振荡信号每秒产生500HZ-20KHZ/与占空比0-100自由调整/任何继电器吸合与钢锯片振荡都 ...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直接是不行的,要到高频振荡信号每秒产生500HZ-20KHZ/与占空比0-100自由调整/任何继电器吸合与钢锯片振荡 ...

直接是不行的,要到高频振荡信号每秒产生500HZ-20KHZ/与占空比0-100自由调整/任何继电器吸合与钢锯片振荡都 ...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直接是不行的,要到高频振荡信号每秒产生500HZ-20KHZ/与占空比0-100自由调整/任何继电器吸合与钢锯片振荡 ...

图片搞少了个电阻不好意思这张才是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图片搞少了个电阻不好意思这张才是对的。

图片搞少了个电阻不好意思这张才是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图片搞少了个电阻不好意思这张才是对的

电流多大。为什么要用电焊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流多大。为什么要用电焊机

主题是讨论焊机能否改电火花脉冲电源,。所以层主放了这图上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流多大。为什么要用电焊机

焊机是分直流与交流.普通氩弧焊是直流的.买变几千元的可以调波形频率的直接上电火花机床非常轻松穿孔.不用改了.懂电子方面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机是分直流与交流.普通氩弧焊是直流的.买变几千元的可以调波形频率的直接上电火花机床非常轻松穿孔.不 ...

上图是把电焊机当个电源用。电流和电压合适的电源也行啊

网友H:
从焊机里边的整流管前边引出线来。就是高频脉冲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从焊机里边的整流管前边引出线来。就是高频脉冲电源

不要误人子弟,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误人子弟,呵

没整流之前就是高频脉冲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100K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100K

你确定能用于放电加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能用于放电加工?

你可试试。里外都有电位器可调。一定要限流。在示波器监控下把频率。脉冲宽度调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试试。里外都有电位器可调。一定要限流。在示波器监控下把频率。脉冲宽度调合适了

几年前试过,没成,。我学艺不精,玩不转。

网友J:
逆变焊机就是一个20khz。PWM高频整流器。电火花的所谓高频电源最高频率2KHZ.根据电火花机放电时间。 想想就知道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带脉冲的焊机应该行,电子小白自己修了几台炸场管的机子发现二保、手把、等离子、氩弧的逆变板都是通用的就是小长条控制板和加的各种辅助板不同主变的并串不同,同样的200机芯能并出400的机子,10个一样的充电器也能并出打大孔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