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一些模拟器和真机的问题,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2013-05-23):
新手还没入魔,先玩的模拟器,凤凰和G4

1、先说凤凰,我用的美国手,油门和螺距属于同一个通道,左摇杆向上是上升,向下是下降,同样的道理,在真机的操作上,油门和螺距的通道是不是同一个通道的?

2、G4的话,玩直机,一定要把油门那个通道打钩反转的,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真机跟模拟一样,油门跟螺距是用不同通道,但都是用左边上下来控制。

网友A:
1、模拟器就是为了模拟真机操作,所以是一样的
2、木有问题,不光油门通道可能要设置逆转,其他通道也有可能,需要你逐个去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模拟器就是为了模拟真机操作,所以是一样的
2、木有问题,不光油门通道可能要设置逆转,其他通道也有可 ...

打钩反转后就把油门锁定了,不管我摇杆上还是下,都是最大油门,只有螺距才能变化了

网友:
realflight系列的设置个人感觉要比凤凰复杂一些,有些东西我到现在也没完全整明白,于是基本玩凤凰。LZ还是耐心多研究多试下

网友:
不要用realflight, 不像真機的,鳳凰好很多。用鳳凰要校正控的,耐心試一下吧。

网友:
控是可调的

网友:
1、真机油门和螺距不是一个通道,但是一个操纵杆;
2、各通道是否反向要看实际情况。
另外个人感觉,凤凰的重力加速度和空气阻力的感觉都不如realflight

网友B:
凤凰的手感才是最假的。。。

楼主可以试试realflight G6 或者G6.5
飞机更新快 全是最新上市的飞机,手感真实,物理参数可调数量远远超过凤凰。凤凰用来建立多舵面反射是没问题的,但是想依靠他练出真机的手感是没办法的。只有REALFLIGHT系列能勉强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凰的手感才是最假的。。。

楼主可以试试realflight G6 或者G6.5

网上那种20的激活码能用么?狗用那种REal 4的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的手感才是最假的。。。

楼主可以试试realflight G6 或者G6.5

网上卖的十四合一模拟器,支持G6的可以入手了吧?

网友:
请问凤凰和RealflightG6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样的要求?我想用老的笔记本(惠普2230s)玩,可以玩得了吗?

网友:
模拟和真机通道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的手感才是最假的。。。

楼主可以试试realflight G6 或者G6.5

G4我玩了下,就是油门要打钩反转,等于是锁定最大油门了,不会设置啊。。。

网友:
我是来看lz头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凤凰的手感才是最假的。。。

楼主可以试试realflight G6 或者G6.5

G6 在网上哪里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