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条

楼主(2013-05-23):
钢锯条断了一般用什么样的方法焊接好?那家出的焊接机好用?

网友A:
钢锯条断了就去买新的吧,焊好了也命短

网友B:
估计是楼主没讲清楚,应该不是一般的锯条吧。

网友C:
应该是带锯的锯条吧。

网友D:
如果是木工的大带锯条标准的操作方法是用白银焊条,但我们这有人能用手把焊的奥氏体焊条搞定,我也只是听说要用奥氏体反极性焊接。

网友E:
钢带锯,一般都是用电阻焊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