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不锁尾,大家帮忙判断一下原因

楼主(2013-05-23):
装好3个斜盘舵机去试飞。
结果发现起飞几秒钟后,突然不锁尾。机身逆时针狂转。
落地后重新插电池对频,又是同样症状。刚开始几秒正常,然后尾巴突然逆时针转90°左右,跟着就不锁尾了,狂转。
放在地上测试。以机头为轴心,转动机尾。
逆时针转动时,尾桨没变化。正常应该是增加桨距的。
顺时针转动,大概30°锁尾舵机快速抖动,然后静止,再继续转30°又开始抖动,又静止。

网友A:
尾舵机扫齿,换句话说尾舵机挂了

网友B:
传动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齿有没有问题?

用手拨大桨,尾桨旋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扫齿,换句话说尾舵机挂了

准备拆尾舵机看看

网友C:
应该是伞齿或传动轴前面那个齿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伞齿或传动轴前面那个齿轮的问题

我观察过了,不锁尾的时候尾桨转速正常,估计是桨距问题。

网友:
这小机,加电,不推油门。。四个舵机都不会自动修正。。得把电机线拿下推油门才会自己修正。

用手拿住尾桨。。转大桨,。别太大劲儿感觉下。。是不是齿D变O了。。

发生什么情况后。。机机变成这样了?

网友:
是啊·我的也有次是D变O,尾浆一样会转得

网友:
那个伞齿是不是变O形了,或者有点裂,我一起也碰到过这

网友:
你转转尾桨,看看能不能带动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