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原装电池接连怀孕

楼主(2013-05-23):
亚拓450plus,六块原电,每块大概充放了30到40次。从前段时间开始,接连开始一个个怀孕。每次放电大约3.6V左右,充电电流2.2A,UNA6
充电器
加保姆。哪位老大给指点一下,这正常吗?怀了孕的还在用,也没发现异常。这样危险吗?可以把气放掉吗?怎么放?怎样可以防止
电池
怀孕?如果是电池的质量问题,给推荐个不会怀孕的品牌。谢谢!!!

网友A:
放那么低~3.71到3.75最好~

网友B:
3.7报警吧,对电池好些,,

网友C:
设置一下你的电调吧。我的电调到手的时候被设定速了。飞几次电池就开始鼓了。把定速取消。
对于鼓了的电池,最好还是扔掉吧。

网友D:
电池不能放气,放气后电池就报消了。还有电池放电终止电压太低了,3.7V己经是极限了。大肚子电池也能继续使用,只不过使用寿命大大缩短,最后无力飞行而报废。

楼主:
前辈的意思是说电压放低了会怀孕,对吗?可有人说最低可以放到3.3V。

网友E:
大电流放电3.7 小电流(1C)放电3.3

网友F:
亚托电池容易怀孕,不是楼主的错。
换格式和花牌要好一些,将电调的告警电压设在3.6V比较好,告警立即停飞。

网友G:
怀孕了?自己的问题自己负责,谁叫你不小心?

网友H:
从楼主的情况来看,暴力飞行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飞悬停航线3.6一点问题也没有,正常应该在100个充放以上。所谓“原电”不知道是啥意思,我觉得电芯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I:
可以試試雷鵬電池,我大機小機都用他的,一塊也未試過大肚,其他品牌的大肚一大堆。

网友J:
1.3.7吧。寿命在那明摆着
2.保姆个人不建议用,至于为啥。。你可以在下一次的6块电池试验下。。。不用保姆冲1块。其他5块冲。放电什么的都一样的前提下。。。

网友K:
怀孕的电池没有关系的,一样可以飞的,我的就怀孕的

楼主:
多谢前辈们指点!以前报警电压设成3.5V,停飞后大概回升到3.6V。现在设成3.6V,停飞后大概回升到3.7V。再买几块新电池试试。

网友L:
放着吧,怀孕会生小孩的

网友M:
电池是怎么保存的,有过满电保存吗?我觉得锂电池放到3.6v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满电存放超过2天,当然还有过充

网友N:
大肚子还能用,但是无力,可以用在一些不需要大电流放电的地方

网友O:
LZ 童鞋, 宇宙两大垃圾, 请日后远离:
第一3GX,第二电池。
(估计这个case不是你的错,宇宙的垃圾电池闻名遐尔,我们这里只有小菜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