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用B6冲电?

楼主(2013-05-23):
請高人指点....
小弟是新手,用mini cp+devo 8s+imax 6B冲机.
問題是:电是4.7V350mah25c用一开三冲电,有T接頭,1s頭和四孔扁頭.
          B6冲机应点接綫?和設定值应多少A?
          因之前不懂已冲漲了六电

网友:
去优酷上搜一下B6的使用讲解视频

网友:
直接用原厂充电器充多好啊

楼主:
但原厂多麽的慢咯

网友:
上“百度”“文库”,搜索关键词“B6中文”,找几个有关B6的详细中文使用说明看看。我用B6,选的“Li...”,电流0.5A,电压4.2V(1S),充3.7V 500mah的小电池从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哦,謝了各高人

网友:
找个说明书先看看

网友:
希望这个对你有用

网友:
看来还是得相信原厂哈

网友:
充电电流过大,肯定涨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楼主:
先謝13/f大大先,片也看过....我国语有限其實我懂看說明書.
祗不过用一开三線就不懂按用什麽值才對!(已冲肥了六电)
也不懂冲板和一开三冲線原來是不同的!
說明書也建議一對一冲

网友:
1拖3以后电压就是3S充电电流不变,1A就够了,开冲

楼主:
15/F大哥,上次就系用1A中了招呀!
我之前用的电是3.7v 350Mah.
數值應350除1000=0.35x3=1.05A....對嗎?
我都set了1A但最后都肥了电呀!
所以开个題來問各位大大,我錯了什麽??

网友:
同样受教了~~

网友(2014-07-12):
设置好电池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
小电池还是充慢点,虽然是25c的,充电就接上去正负,开一两安就行了,用Lipo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