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我的机场

楼主(2013-05-23):
房子可以这样盖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JVW~XTW%606L6S1WF[W)L%60O7L.gif

网友:
抢个沙发,这样的机场跟航母没多大区别

网友:
有这钱还不如去开真机了

网友:
看怎么做了 如果是混泥土做成这样的 估计花销不小了 超一万以上了吧

网友:
固定翼降落需要功夫。

网友A:
zd真的假的,有没有拦阻网或索

网友:
楼顶航母,,我也有过这样想法

网友B:
这房子的设计、能源供应、承重结构都跟一般的大不一样,造价上来说不如另找个地方建个大的机场和机库了

网友:
我只想说。正在降落。侧风一吹。哈哈哈哈

网友:
设计的不错,就差实施了。

网友C:
建议跑道放在中间合适点

网友:
设计 很有亮点

网友:
铺上便宜的大木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真的假的,有没有拦阻网或索

可以在报道四周张网,扩散式张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房子的设计、能源供应、承重结构都跟一般的大不一样,造价上来说不如另找个地方建个大的机场和机库了

用来飞无人机的

网友:
忽略可行性的话,效果图还是能看的

网友:
那得给飞机安装刹车或者阻拦绳索

网友:
看图觉得造价不低的
俗话说泥怕上房砖怕上墙,看起来很简单一个工程,往往真做起来造价不菲
有钢柱就要有钢梁
这个结构图来看,砖混结构撑不住的
而从可行性来说首先就排除一般的砖混结构,因为楼板称重有限
轻型钢架结构配薄钢板应该是比较可行的方案

而楼顶的防水
一直是做顶部改造后的头痛问题之一

网友D:
你们就没想过别人是要做房子顺便在楼顶造个机场?

网友E:
很有创意的想法

网友F:
这是机场
还是航母

网友G:
不得了了

网友H:
不用阻拦索,也不用刹车,只要房子够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建议跑道放在中间合适点
嗯嗯 万一来阵侧风 哈哈哈 那就好耍咯

网友J:
值得一试

网友K:
模型能有多大的冲击力?起飞重量控制在3公斤左右应该普通材料都可以把,最想吐槽的是那升降机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