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求助!

楼主(2013-05-23):
问题1:遥控机到手的时候就是对好频的,是14通模式,今天尝试用12通模式对频可怎么都对不上
遥控器
上面的link也激活了就是不好使
问题2:动手DIY了一个电压传感线 但是不知道回传的电压在哪里看,这个电压的回传是不是实时的么,14SG如果用7008接收应该不用任何硬件设备就可以监测接收电压吧
问题3:7008这款接收支持高速模式么?(数字模式)
望高手解答 多谢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接收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有一个帖子介绍了,就是你的方法,但是你LINK不了,那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第二个问题,需要一根线,我之前想法跟你一样,后来知道必须还需要一根线才行;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接收电电压回传什么都不需要接收机对频好之后自己就回传,前提是你接收机D模式和控上面用test12ch或者14ch,如果要动力电回传,就需要接线,一头接电调的正负极,一头接在接收机上。至于要怎么看回传信息,你按控的home/exit键就能看到了

网友:
呵呵,线需要接保险的哦,没有的话我有多的,15一根卖你啦

网友D:
第三个问题:
如果楼主想用高速模式,就得用12通模式下的SBUS信号,周期大概是6.5ms,普通通道口不太清楚。其他都是14ms,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找到设置。

网友E:
同用14SG.还没用到这种功能...所以先学习了.....